[综合] 新手发问:热转印制作的电路板用什么清洗?

楼主(2022-03-18):
    刚试验了一下,热转印电路板,腐蚀完成后,用酒精清洗,洗不干净,请问用什么溶剂清洗效果好?谢谢!

网友A:
细砂纸一磨就可以了

网友B:
单色打印机的黑色墨粉汽油就能溶解洗掉,彩色打印机的黑墨粉连汽油也洗不掉,得用铜刷刷。

网友C:
上洗板水。。。或者异丙醇

网友D:
汽车除胶剂,好用但有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细砂纸一磨就可以了

简单有效,就是有点伤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色打印机的黑色墨粉汽油就能溶解洗掉,彩色打印机的黑墨粉连汽油也洗不掉,得用铜刷刷。 ...

噢,谢谢,汽油还是好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洗板水。。。或者异丙醇

手头没有洗板水,只有分析纯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除胶剂,好用但有味道

谢谢,这个可以有!

网友:
砂纸打磨下就行了,又不是什么高精尖的电路

网友:
我以前用丁酮,注意通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有效,就是有点伤板子。

伤个鬼啊,叫你拿800目的砂纸又不是叫你拿80的去磨

网友:
薅嘉立创吧

网友E:
嘉立创免费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伤个鬼啊,叫你拿800目的砂纸又不是叫你拿80的去磨

谢谢了!

楼主:
谢谢提醒!正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嘉立创免费多好啊

谢谢,正学EDA

网友F:
热转印没有专门的转印设备不容易完全转墨,要费功夫补,业余条件用感光蓝油效果最好,脱模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转印没有专门的转印设备不容易完全转墨,要费功夫补,业余条件用感光蓝油效果最好,脱模也简单 ...

您说的很专业,我是爱好者,正在鼓捣。

网友:
刷碗的钢丝球很好用,基本不伤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