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改装IMPRES充电器增加电池阅读器功能

楼主(2022-03-18):
前不久买了一个摩托罗拉智能IMPRES充电器(俗称皮鞋充),但这个充电器不能连接电脑USB口读取智能电池信息,网上有专门的电池阅读器出售。
经过分析IMPRES BATTERY READER这个配合阅读器使用的软件后,发现是使用MAXIM(美信)专门的1-Wire芯片技术读取的电池信息。
查找后发现用的是美信DS9490R这个USB转1-Wire转换适配器,而这个适配器比较容易找到。
买到后先运行IMPRES BATTERY READER设置适配器为COM1-4范围内的一个端口,电池正面有3个触点,左右为+-中间就是数据端,
将1-Wire总线的地线连接电池正面的负极触点、数据线连接电池正面中间的触点,之后就读取到了电池信息。
而电池背面有4个触点,左右为B+、B-,中间一个是TH温度传感、一个是CD就是1-Wire电池数据,将适配器GND接背面B-、DQ接电池CD端时需要
串联1个100欧姆电阻避免适配器输出过流引起读取出错,可以利用原来主板上的101(100欧姆)贴片电阻。

引出的连接线,图片上有标注:

这种美信1-Wire芯片编程器完全兼容DS9490R适配器,功能更强大:

楼主:
继续图片说明

接入继电器作用就是当充电器用时电路5V电源供电后继电器常开触点自动结合,单片机与电池通讯正常充电,断开220V电源后继电器常闭触点闭合将电池数据断接通外接插口作为阅读器用:

网友:
佩服,谢谢提供方法

网友(2023-03-22):
你好 这个电池阅读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2024-06-19):
楼主能分享一下1-Wire的链接,谢谢

网友:
楼主可否分享一下阅读器的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