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2014年的高端电动车充电器,据说是那个年代的天花板!

楼主(2022-03-18):
8年前的产品,做工还行,据说当时是非常高端的充电器。实际使用也没有感觉到比普通充电器好多少。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那个年代缩水的天花板。。。

网友B:
好奇那个继电器干嘛?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近几年充电器电压变高了,我的爱玛原装充电器五年前买的,60v20安输出大概在69.5v,现在的充电器60v20安输出大概在74v左右,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原装充电器现在都是74v左右了,仔细找找二手原装的能看到标69v的。48v12安充电器同理也是电压变高了,难道是电池技术取得突破了,还是怕用户用的时间长。手机的电池由于容量变大其它原因现在很多不是满电4.2了

网友C:
9.9或19.9包邮的,当时我炸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继电器干嘛?

应该是控制功能转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

应该又是个交智商税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或19.9包邮的,当时我炸了两个

比你说的这两种还是要好不少!起码这个不是翻新的啊!

网友:
看到全国统一零售价基本就能知道是啥货色了。
果然里面空空如也。
那个按钮选择背面应该还有个小板吧,一排LED灯和按钮。
那个温度选择简直无人性,每次充电还要看下天气预报测下气温吗?

网友E:
这个也太坑了吧,太忽悠了。真做高端可以加很多功能,定时,电压,电流,容量显示,12-72自适应加手动选择,大电流,电流选择。就我拆的那个新日的,也是10年前的,还有个脉冲充电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继电器干嘛?

输出防反的吧,早期是二极管,后来用可控硅,外面量不到输出

输出是可控硅的,输出量不到电压,但是电源灯是亮的

手上有个输出场管的,插电不亮灯,输出电容无电压,量着各器件正常

后来尝试短触光耦输出,电源点亮了,输出电压波动..............手上没电瓶试,是不是接电瓶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就天花板了?

网友:
这散热片就是很业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太坑了吧,太忽悠了。真做高端可以加很多功能,定时,电压,电流,容量显示,12-72自适应加手动选择 ...

这个也有脉冲电功能啊!功能选择上有啊!

楼主:
功能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你说的这两种还是要好不少!起码这个不是翻新的啊!

不是翻新的,全新的,这个牌子旗舰店几年前就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奇那个继电器干嘛?

这机器号称有脉冲修复功能,功能选择按钮可以选择【修复】。我怀疑这所谓的修复,本质就是继电器的吸合

网友:
确实高端哈哈,难怪倒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那个年代缩水的天花板。。。

泡水的天花   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