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平板灯维修

楼主(2022-03-18):
15个月左右4盏佛山照明平板灯,坏了3. 我不得不怀疑是假货,咨询厂家却答复是真货,就这质量真纠结。

自认为也拆修了不少东西,然后这个灯我却无从下手,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检修,请大神指点。 6串灯条,每一根灯条测量两端也就是正负极开路。由于有个塑料帽胶水粘上的所以我没拆开测灯珠。

电源输入测量159V左右,标注最大150V,应该可以证明电源是OK的吧。这个可能是1块钱的万用表不准吧? 大电容有明显怀孕现象。

上电红圈的灯珠微微亮,难道其他的都坏了??????这玩意也太短命了吧。  还能愉快的玩下去吗。接下来是换灯条 还是换灯,请大师推荐,谢谢

网友A:
测量一下你家的220V电源正常吗?像这种36串LED灯具不亮应该是某个灯珠失效了换一颗就行。另外电容怀孕了需要更换一下。灯条两端测量是开路的是正常的。

网友:
看来厂家早就把寿命给你设计好了,就没打算让你用太久。不过也对,要是一直用不坏,就没人买新的,厂家就得倒闭。。。

网友:
灯条全换了吧,换一颗灯珠少则一天多则一月会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你家的220V电源正常吗?像这种36串LED灯具不亮应该是某个灯珠失效了换一颗就行。另外电容怀孕了需 ...

220V 电源肯定正常的, 我不知道如何测试单灯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V 电源肯定正常的, 我不知道如何测试单灯条

你上面的微亮灯珠就是好的。不亮就是坏的。看来要换挺多的哇!

网友:
一般都是一串上坏一个,我的方法是把坏的用4007替换,也不差这一个光。

网友:
居然坏这么多,质量够差的,全部换了……

网友B:
灯条每个灯珠都留有短路测试点,短路测试点灯条亮就是测试点中间的灯珠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条每个灯珠都留有短路测试点,短路测试点灯条亮就是测试点中间的灯珠坏了 ...

短路测试点怎么使用?

网友:
估计用的是塑料的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