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很少开车 选哪种记录仪? 超级电容的更合适吗

楼主(2022-03-18):
一两周开一次车吧,一直用的70迈的A500记录仪,自带锂电池的。  每次停好车,都把记录仪拔掉,怕晒坏了,麻烦得很。

不需要暴晒,只需要稍微有点太阳的天气,晒个20分钟吧,这货就能坏掉,当场开不了机无限重启。放凉了能继续用,但后续会时不时出问题。

本来准备给记录仪包上一层防晒隔热层,再在挡风玻璃外面贴一块铝箔防晒。一直没行动,记录仪估计不高兴了 又晒坏掉了。

想换一款内置超级电容的记录仪,不知道停车后电量能坚持多久,不会重置时间。  有些记录仪时间失效了就必须重新设置才能用,麻烦得很。这个70迈就是这样,虽然说有自动校时,但还是让设置时间。

网友A:
如果不是自家车库,建议你去装360度行车记录仪,前后左右都能拍摄,不光要记录行驶过程中的,也要记录 停车后在车辆周边经过的人,车。掰车后视镜,划车的多的是,不得不防。。。

网友:
我是装那种象后视镜盖子的隐藏式的,直接接12v电和acc,也就是说12v一直供电,acc信号启动记录仪,这样没有电池也不会丢设置,质量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自家车库,建议你去装360度行车记录仪,前后左右都能拍摄,不光要记录行驶过程中的,也要记录 停车 ...

停车后是7x24录像么?

网友B:
晒坏掉是直接不能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晒坏掉是直接不能用了么?

有时能用。有时不能。昨天我外出,这记录仪就一直开不了机,今天拿回家又正常了。

网友:
买个不带电池的完事,启动汽车了通电开录,GPS定位成功了自己调整时间

网友:
为接送孩子买了个五菱miniev. 绑了个现成的后视镜记录仪上去感觉遮挡视线太严重, 用了一次就拆下来了. 这车后视镜位置偏低本来就遮挡视线, 后视镜记录仪的面积是原车后视镜的四倍.

最麻烦的是换司机开就必须调整后视镜, 镜头角度也需要调整, 不然不同的人开车时所拍的画面角度就各不相同,很别扭.

选来选去买了体积很小的海康无显示屏wifi记录仪. 不带卡约 180 元. 用了几天感觉还行.

网友:
晒一下就坏是质量问题,买个其他牌子吧,我买的趴趴狗带WiFi的,没有内置电池的,暴晒也没事啊

网友:
这看着像我买的那一款,之前暴晒坏了,送加厂家换过一次新的,后来又晒的外壳都变形了,不过用还是能用。

网友:
360绑在后视镜上面那种就行,替代后视镜,面积大,接车的12V。

网友:
盯盯拍适合你

网友C:
盯盯拍mini超级电容款无电池行车记录仪适合你,价格不贵,无屏体积小不遮挡视线,手机APP控制,下载记录也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自家车库,建议你去装360度行车记录仪,前后左右都能拍摄,不光要记录行驶过程中的,也要记录 停车 ...

大兄弟说说你的故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盯盯拍mini超级电容款无电池行车记录仪适合你,价格不贵,无屏体积小不遮挡视线,手机APP控制,下载记录也 ...

想买mini3pro   又有人说电容掉电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兄弟说说你的故事吧。。。

没故事,因为小区里车太多,不添乱,不买车。小区里的全部路面都是停车。车技差的刮了路边的车还不自知的开车走掉(不排除故意)。因为占了他人车位 导致被吐痰,被划的 每周都有。因为小区有年头了,监控啥的都坏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买mini3pro   又有人说电容掉电很快。

我就是用的MINI款行车记录仪。这记录仪有两种电源线,一种是停车监控熄火不断电记录,另一种是最常用ACC着车启动熄火断电。反正我用的这款+ACC线,熄火长时间停车不会重置时间。至于你说的电容掉电很快,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停车监控耗电快吗?任何行车记录仪开启停车监控电瓶都用不了太久,想长久使用,车内要加起码40W的太阳能板(透过车窗玻璃光伏电池功率最少下降一半)给电瓶辅助充电才能保证电瓶不亏电。

网友:
我也同款,18年开始用的,一直很给力,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用的MINI款行车记录仪。这记录仪有两种电源线,一种是停车监控熄火不断电记录,另一种是最常用ACC ...

有说电容很快没电,导致时间重置。有的记录仪不设置时间就不能录像,很麻烦。 也有说电容比锂电保存时间更久的。

看了一下奶东上面的评价,好像mini3pro 挺多自动重启的,没有360的稳定,但360的全都是锂电池的,没电容款。目前比较倾向360的,等618再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说电容很快没电,导致时间重置。有的记录仪不设置时间就不能录像,很麻烦。 也有说电容比锂电保存时间 ...

我用的是mini5,2月份时停地库大概四五天没动车,再用的时候连接上去发现时间不对了,应该是您说的电容掉电快吧

不过它时间不正确也会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