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地下室有排水井的停车位可以买吗?有什么弊端或影响?

楼主(2022-03-18):
请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要说弊端,最多就是喷一车水,也没多大事,又不是污水管。而且这种水管爆裂的机率很小,最多是漏水,基本没影响。看其它方面吧,这个排水管影响不了什么。

网友A:
跟我车位一样,车位是我老婆买的,合同签好后等我回去看到在这个位置,狠狠骂了她一顿,比常规车位要短0.6米左右。

网友:
看照片感觉间隙足够了,要说弊端,开后备箱拿东西不方便。万一阀门漏水,抢修的时候,车子可能受一定影响。其实主要看价格,比其他的便宜可以考虑

网友:
修水泵时如果有车就会让你挪车,其他没什么,这个水泵每几年就会坏一次,如果负层数多的话坏的频率会高一点,按1年坏一次吧!

网友:
主要是占用空间啊。搬东西啥的会碰到水管子。

网友:
1、臭。2、后备箱容易剐蹭到水管阀门。3、水电工经常背着工具进过你的车去看压力表,不排除他的工具包磨伤你车漆。
要是价格比旁边的都便宜,便宜到你心动,也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
这种不要买,买不了吃亏,买了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我车位一样,车位是我老婆买的,合同签好后等我回去看到在这个位置,狠狠骂了她一顿,比常规车位要短0.6 ...

我车位也短40cm,也是老婆趁我不在家买的,优点价格便宜,特价,比正常的便宜了5万,又特意开车试停,还可以。我给她一顿夸

网友:
要看便宜多少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这种车位开发商会便宜一些吧。如果与其他价格一样,就不要考虑了。如果少个20%,我觉得可以考虑。

网友:
影响不大,如果是电车的话后面电箱还可以偷偷的充电

网友:
1、怕溢水,水泵坏了污水漫出来
2、怕臭水,会有污水的味道出来
3、后部空间小,SUV后备箱打开会有问题

网友:
价格优惠点可以考虑,一边靠墙有好也有坏

网友:
也就便宜一点点,还是买常规车位吧。

网友:
这不是污水井,没事

网友:
维护的时候会让你挪车

网友:
也行,习惯了就好,看上去此处并非经常会搬动或开启,因此影响不大。缺点主要是靠侧边墙体太近,车门开启不便。另外我发现好像地下车位的编号尾数都不带4

网友:
这个不考虑有水汽锈蚀吗?特别是夏天雨水大的时候,经常有水从这里开始溢出。

网友:
要求不高凑合用可以啊,如果方便的话还可以自己动手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