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把这个钟改成用聚合物锂电池降压供电吗?

楼主(2022-03-18):
   这个钟很费电,3节电池放进去很快就没有电了。如果拔掉上面一节背光按下去不会亮,如果拔掉下面任何一节,钟不会显示,背光按下去也不会亮,这个供电模式很奇怪。我想改成3.7v聚合物锂电,应该怎么改比较好。

网友A:
看来时钟显示3V供电,背光4.5V供电

网友:
支持楼上的判断

网友:
改了N年了,后面粘个18650电池架上去,主线接18650,然后串个二极管接3V线就行了,每晚自动夜光模式,能管用3个月充一次电!很省心!

网友B:
背光和时钟是分开的?独立供电?

网友:
两组电源供电方式,改3.7V锂电也是可行的。拆机看看内部线路!

网友:
锂电,串个二极管电压差不多,要求高就接个7333之类的,背光不要也罢

网友C:
它的耗电主要是二组背光LED,一组LED只有一颗,受感光开关控制,是微弱光,感光开启后,消耗10mA左右电流。另一组受控于顶部的触摸开关,即使背光未激活也是耗电的,大约有5mA左右电流,主背光LED其实是二颗,点亮时比较亮,耗电超过50mA,主板上应该有一个外接5V电源的接口,是准备DC插座的,位置对应于外壳的“QC PASSED”标签,里面空间大,可直接放置一颗18650进去,外接到这个DC接口处即可。

网友:
背光灯不是有个开关吗?关掉了还费电吗?

网友D:
不费电啊,三节电池用了一年多,早上还有两个闹钟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和时钟是分开的?独立供电?

拔掉上面那一颗,没有背光,显示都正常。拔掉下面任何一个全部功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费电啊,三节电池用了一年多,早上还有两个闹钟响

你用什么电池,我的很费电 啊。一个月就没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的耗电主要是二组背光LED,一组LED只有一颗,受感光开关控制,是微弱光,感光开启后,消耗10mA左右电流。 ...

里面没有空间,全是显示屏的背光板,没有5V插头。

楼主:
引用 楼主:
拔掉上面那一颗,没有背光,显示都正常。拔掉下面任何一个全部功能没有 ...

对我都是把那个单节拔掉,只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和时钟是分开的?独立供电?

恩恩,楼上网友说的对4.5和3v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时钟显示3V供电,背光4.5V供电

非常正确。晚上拆开来看了下真是4.5和3v供电

网友:
3.7v锂电直接替换下面2个电池就行。

网友E:
不应该这么费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应该这么费电吧?

超级费电特别是背光,按下直接连显示都没有电了!

网友:
背光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