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家里有个小狗吸尘器,能配个电锤打孔吸尘装置么,或者做个有参考么

楼主(2022-03-18):
家里有个小狗吸尘器,能配个电锤打孔吸尘装置么,或者做个有参考么

网友:
有波纹锥形橡胶积尘器,效果一般,贵在简单实用,而且还好携带,并且很便宜,还不容易坏,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
博世有款集尘器可以适配使用。

网友:
博世就有 直接把吸尘器管子插进去就行

网友: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jc5ODQ5ODY2MA==.html
这个自己做,简单,成本也低

网友:
t站搜drill

网友A:
拖这么大一个东西  用几次就不想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拖这么大一个东西  用几次就不想用了

总比打扫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这么大一个东西  用几次就不想用了

你可以做小一点,比如用瓶盖子做个10厘米直径的,只要能固定上吸口,有胶条应该都有用的,其实更累赘的是吸尘器,墙面打孔我试着用水钻收水袋,一点灰也没有,也就是说有塑料袋加双面胶就能搞定,

网友:
孔多肯定接吸尘器要好 我就几个孔  宁愿打完孔在用吸尘器吸就好了

网友:
搞个塑料盒接灰尘也不错,少量浮尘吸尘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