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钛备份只能在本机上使用?

楼主(2022-03-18):
有人用过吗?我换了一个机子就不能使用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钛备份有什么用啊

网友:
换手机也可以用,但两个手机都必需ROOT!

网友:
安卓9以后安装后先别启动,把一切权限打开,授予root就好了,

网友:
都备份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