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推荐的电吹风奥司创美LB-1A高速大功率电吹风有噪音拆修

楼主(2022-03-18):
『X折腾』论坛推荐电吹风奥司创美高速大功率电吹风
这个电吹风,早前拆过一次,问题是跑进了一只小强,嗝屁在里面了,然后使用过程中都是臭味。那时候急着用,就没拍照
这次的故障是使用时有很大的噪声

只有中速中温,高速高温。

近期很友好,至少不吃头发

撬开面板,就能看到固定螺丝空了,拆开

前嘴拔掉,旋开手柄螺丝

调温调速,发热丝

拉起来就可以看到电机了

原来是固定在电机上面的两颗螺丝松动,所以使用过程中就会出现噪音

用螺丝胶固定螺丝

套上涡轮风叶,焊接好电机

装回

测试使用完美,这个风速还是很OK的,重量适中,比康夫那种220V的电机轻便。

网友A:
北方人,从小到大没见过小强。。。

网友:
活的小强我也没见过

网友:
整流桥后直接接电机

网友B:
模具差了点,内部做工还行,电机虽然是有刷的,但个头也不小,发热丝和飞利浦的结构差不多,这种风阻应该小一点,有利于降低噪音。开关上面那个圆柱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具差了点,内部做工还行,电机虽然是有刷的,但个头也不小,发热丝和飞利浦的结构差不多,这种风阻应该小 ...

负离子发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方人,从小到大没见过小强。。。

南方,天气潮湿很容易滋生小强,然后给爬进去了一只,就挂了,一通电,一发热,那味道感人。

网友:
这种我都不会买了,还是米家电吹风好用多了。

网友C:
你管这玩意叫大功率。。。在我这我一律叫小崽子,判断依据就是电动机轴粗细粗轴好东西,细的就是小崽子大于3毫米才好玩

网友:
这外壳塑料的确不入眼啊,内部结构倒还是蛮实在的。

网友D:
外壳的颜色呀,哎,不知道怎么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管这玩意叫大功率。。。在我这我一律叫小崽子,判断依据就是电动机轴粗细粗轴好东西,细的就是小崽子大于 ...

测过功率,有达到2000W

网友(2024-06-20):
内部结构倒还是蛮实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壳的颜色呀,哎,不知道怎么描述!

类似成年玩具配色

网友:
我家是用康夫的,与理发店同款的,10多年了,风大,耐用,是220v的电机

网友:
你这个是直流电机,不耐用,马力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