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能读到检查下面的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2022-03-18):
U盘能读到检查下面的错误,怎么处理?
U盘能读到检查下面的错误,怎么处理?

楼主:
用的这个工具:Star_SM3281series_T0214

网友A:
需要远程协助吗?1元~3元,或者20M帀~50M帀即可

网友:
没数据重新量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远程协助吗?1元~3元,或者20M帀~50M帀即可

用M币真是坛友骨折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远程协助吗?1元~3元,或者20M帀~50M帀即可

3281+三星3Dv3能搞么,我没翻着固件,用3Dv4开不开,海力士的3Dv3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