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汽车电瓶充电问题,充了6小时了还是10A,而且有硫酸的气味

楼主(2022-03-18):
第一次发帖,有不到之处请见谅并指正。
朋友那里淘了个二手电瓶,用老充电器充电,开始最小档也是20A左右的充电电流,电压12左右,接电后13V左右。两小时候充电电流基本就是10A,14V左右。
我以为当电压基本恒定,电流将逐渐变小,结果6小时了还是10A,而且有硫酸的气味。
立马停止充电,问朋友,被告知只要充2--3小时就够了。
这种老式充电器是否缺少充满自停,如何改装?请大神们指点
怕有广告嫌疑,我把图上的号码涂鸦了,如果不涂鸦是否违规?

网友:
你是不是调到24V在冲啊?
这种充电器本来就没有充满自停的功能,但是也冲不坏的,实际上这种充电器对铅酸电瓶是最好的

网友:
免维护电池用这种充电器充就该废了。这充电器,电压表和电流表也就是个参考,自己电压输出调整是很不精确的
输出电压很可能远高于14V,所以,即便充满了也不会电流减小,因为电池电压达不到
电池充满了开始电解水,产生酸雾,就是硫酸味

网友:
这种充电器上的电压电流表仅供娱乐

网友A:
充多少时间看电瓶容量,常见60AH电瓶用20A充的话就是3小时,旧电瓶容量衰减,充电时间也应该相应减少,解决自停有那种带继电器的模块,有电压检测温度检测什么的,到了就直接断开继电器,某宝有看到过
你这个充电机标的50A,有7个档位,最低档怎么会是20A呢
一般充5-6小时为宜,60AH电瓶用10A电流充,也就是0.17C,60*0.17≈10A,20AH电瓶就是3.4A,尽量不要超过0.3C,电流过大容易损坏电瓶

网友:
那个指针表显示20A?实际5A都不一定有,楼主测试一下

网友:
傻充,买个定时器吧

网友:
前年一块不太好的电瓶,用这种老式充电机,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彻底报废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就是傻充,里面就是简单电流电压表加上整流桥,充电要在旁边盯着,输出电压受电网电压发生改变。加上使用环境恶劣,电流电压表没精度可言。

网友:
得用万用表实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多少时间看电瓶容量,常见60AH电瓶用20A充的话就是3小时,旧电瓶容量衰减,充电时间也应该相应减少,解决 ...

谢谢耐心专业的回复!下次最多充两三小时了。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只能充水电瓶,不能充免维护的
需要严格定时,或者用万用表监测电池电压,达到15v左右应立即断电

网友:
这种充电器就是电瓶杀手

网友:
这电瓶估计没有下次了,这么冲基本不废也伤。

网友:
用充满自停的充电器为好,我一般都用可调电源充,限压限流,防止过充,铅酸电池充电电流一般0.1C为好

网友(2023-04-04):
我家里有可调数控电源,我的电瓶是60AH的。充电电压14.2V,限流6A,一晚上充满。由于上班开车,时间也比较短,每年冬天拆下来充一次。

网友(2023-06-13):
估计是过充了

网友:
铅蓄电池需要横压浮充,在车上使用就是这种状态,网上有卖明纬电源改造的万能充也不错,关键要明白被充电池的性能。铅蓄电池 各型号锂电池都能用,恒压恒流开关电源 带电压电流表,指示精度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