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SP1000/2000电池换电芯、修改电芯容量(eeprom修改)

楼主(2022-03-18):
声明:相关软件和修改方法来自于网上PSP玩家的无私分享,这里表示十分感谢!
    PSP原装电池基本老化七七八八了,即使没有鼓包报废,也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其实换电芯也很简单,网上卖的那些换芯电池基本也是这个流程。
起鼓电芯(PSP1000电芯):
一、换电芯
1.工具:
电烙铁,助焊剂,焊丝,导线,胶带
电烙铁30W以上就行,最好功率大一点,60W
助焊剂帮助电极上锡,
导线方便电池和电极之间连接
胶带缠外壳,推荐高温胶带
2.电芯选择:
1)PSP-110/280(容量1800mAh/2200mAh):
    普通PSP1000电芯和PSP3000怪猎电芯,PSP3000怪猎电芯实际上用的是1000后期的绿色小电板,实际是一样的,但是电芯要好(型号US103450)
替换电芯,淘宝搜索103450电芯,厚10mm,长50mm,宽34mm一般是这种锂聚合物的软包电芯,容量1800-2000之间,几块钱一节;还有一种铝壳电芯,松下有一款容量是2350mAh的,要贵一些.
软包电芯
铝壳电芯
2)PSP-S110(容量1200mAh):
替换电芯,淘宝搜索603450电芯,厚6mm,长50mm,宽34mm,和1000电芯长宽一样,厚度不同,一般容量在1000-1200mAh之间,很便宜,几块钱;还有一种PSP-S110原装电芯,淘宝有售,索尼A9H 级别的,型号US633450 容量1250mAh,要贵很多。。。
软包电芯
3.焊接方法:
自己多练吧,网上相关PSP电池焊接方法很多,简单,正负极对应直接焊就好了,别接错就行。
LD1正级/LD2负极
B+正极/B-负极

二、电芯容量数据/EEPROM方法:
换完电池后,需要修改电池主板上电芯容量信息,否则新电芯会被当做是之前老化的电芯,不能被充分使用,像有的玩家拆UMD,制作UMD大容量电池。这里可以用pspever软件查看电池信息(这里用是PSP1000的电池,换了2000mAh电芯)
1.软件
OS Pandora Battery Tool或者PSP Tool、UltraEdit
2.修改方法
这里用OS Pandora Battery Tool为例,选择备份电池eeprom信息
将记忆棒根目录eeprom复制到电脑中,
用uedit32打开eeptom文件
修改第一行和第7行的头两组数据,比如新电芯容量1200,按照16进制换算为04b0,按照高低位颠倒的顺序,b0 04顺序填入,之后保存。
将修改后的文件复制回记忆棒根目录,选择刷入完整信息即可。
打开psp ever软件,查看battery information信息,看电池容量是否更改了。
这一行加粗标红,到这一步PSP1000的电池容量信息就修改完成了,对于PSP2000的电池而言,需要对电池重置,短接电池正负极,之后PSP插电开机,接着装上电池,让电池上的单片机复位上电,重新读取eeprom中的信息,不然原电池信息一直保存在单片机中。之前有网友修改不成功,明明数据修改好了,电池信息没变,我也是折腾了好久,因为1000的电池一改就成功了,忽然想到自己之前学习51单片机的时候,烧录完程序需要复位。。。。
当然也可以断开电池,重新接上,不过这样比较麻烦。
三、目前可以改信息的机器和电池
1.机器
PSP1000所有机型,PSP2000的085V1机型。PSP1000只能改1000的厚电池,085V1机型可以改厚电池和薄电池。
2.电池版本
目前据我已知1000电池有三种版型,
大电板,电池背面编号5开头及以前的
小电板2种,一种绿色,电池背面编号6开头及以后的,一种蓝色的小板子,我看到有拆过,但是我没改过
PSP2000薄电池S110目前见到过两种,带eeprom的可以改

网友:
技术贴,留个记号,估计以后有可能用到

网友:
psp3000可以吗

网友A:
我十年前倒腾的东西居然有人翻出来重新做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十年前倒腾的东西居然有人翻出来重新做了一遍………………

遇到前辈了,哈哈
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完整的教程,咸鱼那些贩子肯定也不说,所以整理下帮助下想改的人

网友:
PSP2000我拆了UMD,啥数据也没改,用手机的旧电池直接换上也能玩个10小时左右,具体时间没算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前辈了,哈哈
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完整的教程,咸鱼那些贩子肯定也不说,所以整理下帮助下想改的人 ...

对了这个破解方法有个问题,如果保护板跟电池分离断电太久或者触发低电保护的话会恢复默认数值,所以不建议长期存放,别忘记写上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遇到前辈了,哈哈
网上找了好久没找到完整的教程,咸鱼那些贩子肯定也不说,所以整理下帮助下想改的人 ...

对了,保护板那个正极上的包是保险丝,电流达到一定水准会烧穿断开,如果你电池上已经有MOS保护板的话建议把那个保险丝弄掉,烙铁加锡在上面滚5秒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B:
PSP2000需要断电复位的话,能不能先修改数据再换电芯?这样不就断电了

网友:
不知道这软件能不能搞联想笔记本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P2000需要断电复位的话,能不能先修改数据再换电芯?这样不就断电了

个人经验,得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切换,否则还是会丢失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这个破解方法有个问题,如果保护板跟电池分离断电太久或者触发低电保护的话会恢复默认数值,所以不建 ...

EEPROM按理掉电不丢失数据的。对了,前辈,多问一句,电池单片机内部按理也应该有rom,不知道像不像51单片机或其他单片机那样可读可写?后期出的电池板子上没有外置的EEPR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保护板那个正极上的包是保险丝,电流达到一定水准会烧穿断开,如果你电池上已经有MOS保护板的话建议 ...

受教了,又学到一些,谢谢前辈
我一般建议直接买不带保护板的电芯,因为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P2000需要断电复位的话,能不能先修改数据再换电芯?这样不就断电了

可以试验下,我手上还有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保护板那个正极上的包是保险丝,电流达到一定水准会烧穿断开,如果你电池上已经有MOS保护板的话建议 ...

保护板那个正极上的包是保险丝

望前辈指出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EEPROM按理掉电不丢失数据的。对了,前辈,多问一句,电池单片机内部按理也应该有rom,不知道像不像51单 ...

一定会掉,因为只是暂时刷新EEPROM数据,后面断开了以后单片机还是会向EEPROM刷原来的数据……

这个单片机是固定的只读单片机,靠EEPROM做存储,这么理解就对了

新出的没有EEPROM可能是整合或者去掉了,因为破解电池太多了那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受教了,又学到一些,谢谢前辈
我一般建议直接买不带保护板的电芯,因为便宜,哈哈 ...

建议还是买带单独的MOS管保护板的电池,也就贵两块钱,电池能自断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护板那个正极上的包是保险丝

望前辈指出一下,谢谢

你焊接的时候有个纸包附在电极上的那个纸包就是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买带单独的MOS管保护板的电池,也就贵两块钱,电池能自断保护

受教了,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掉,因为只是暂时刷新EEPROM数据,后面断开了以后单片机还是会向EEPROM刷原来的数据……

这个单片 ...

好的,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