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Victor(JVC)磁带卡座TD-V721拆机更换易损齿轮-快进倒退不工作故障

楼主(2022-03-18):
TD-V721卡座 也算是性价比不错的一款卡座,当年改品牌一款旗舰卡座,深为不少磁带爱好者的喜欢。我手上这台入手后播放一两周后也出现了通病齿轮损坏,快进倒退不工作问题,于是自己动手更换齿轮,记录过程分享下。

第一步 拆开前后盖,拧下内部正面红色箭头标注的固定机芯的两颗螺丝。

正面仓门附近的检测小板上两颗固定螺丝同时拆下,也可以选择解焊圈中两个焊点来拆掉小板。

第二步 拆开后盖 ,拧下底部红色箭头标注的固定机芯的两颗螺丝。

第三步 分离机芯,查看箭头标注齿轮情况,该齿轮已碎。

11楼更新试听视频,next

楼主:
第四步 露出机芯 ,拧下箭头标注的两颗挡板螺丝5,6,同时将金属弹性固定杆7脱位,以方便分离白色口字形固定框架。

第五步 拆除损坏的齿轮套件,取下损坏齿轮。

next

楼主:
第六步 更换齿轮

网上的广州那里出的代用齿轮,估计是3D打印的,孔径略小,可以套在镊子上扩大孔径,转几圈有粉末倒出,另外该齿轮高度略低于原件1.5mm左右,刚开始没垫高,装上去快进一会儿会暂停掉,后来加了三个塑料锁片垫高正常工作了。

注意 恢复安装过程可能导致皮带脱落,或者线头脱焊,以及前面板松开,造成不能播放,磁带检测失败,以及仓门不能合上问题,注意下图标注两处即可。

更换过程结束,虽然看似简单,晚上也搞了好几个小时弄到凌晨才全部搞定,磁带检测失败,仓门合不上,播放按钮不能作用都是拆装过程产生系列问题,分享出来,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讲解很详细,楼主辛苦!有一个JVC的354,四个压带轮都龟裂变硬老化,一直放在那儿,等有机会再换了!

网友:
看到那块铜板就知道是当年的旗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六步 更换齿轮

网上的广州那里出的代用齿轮,估计是3D打印的,孔径略小,可以套在镊子上扩大孔径,转几 ...

我从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齿轮和原齿轮一模一样 不用经过任何的改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从海鲜市场买的这个齿轮和原齿轮一模一样 不用经过任何的改装

不多买几个放着备用?

网友:
真是高级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多买几个放着备用?

这台机器我买来也是二手 在我手里至少五六年了才坏 在上家没准多久了 保不齐坏的还是原装齿轮 所以就没有备用

网友:
这个一定要赞!

楼主:
Victor TD-V721空白磁带录制播放试听视频 高胜美<伤别酒>

Victor TD-V721空白磁带录制播放试听视频 高胜美<伤别酒>

网友:
漂亮的机器,里面好干净,看得很爱惜

网友:
好东西啊,求学时梦寐以求的玩具,遗憾的是现在除了收藏已经没有实用价值,很怀旧和心理补偿的物件。

网友(2022-04-19):
有收藏价值,但没有实用价值,楼主动手能力不错的。

网友:
这卡座不错!内部好干净啊!

网友:
不错看着是好机 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Victor TD-V721空白磁带录制播放试听 高胜美

3磁头卡座,那是高级的配置。JVC718,不播放。还没有心思维修。TEAC卡座一个,倒是很稳定

网友:
听磁带,想想早已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网友:
高级机,成色也相当好

网友(2023-04-14):
收藏了,我也是721,虽然买来时商家已经打理好,不过楼主的过程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内部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