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电感跟电容组合的电容(MF.CAPACITOR 10uF/500VAC)

楼主(2022-03-18):
家里洗衣机电机嗡嗡响就是不转,判断是启动电容故障,就拆下测量,果然有异常,现在已经换新,就拆了旧的看看。

一个 10μF  60μH 的组合电容

铝壳剪开抽出一个裹满绝缘蜡一样的东西

里面是一个尼龙圆筒一样的东西,切开后里面就是电容的铝箔卷

整个电容全部灌满绝缘蜡

刮开蜡发现几个肿瘤一样的疙瘩,应该就是这里击穿熔化了铝箔形成的疙瘩。

切开铝箔,掰到疙瘩处就掰不动了,说明已经熔为一体

铝箔卷底部,有焊锡连接导线的痕迹

掰掉铝箔卷发现电感在顶部

是一个空心电感

拆开看见漆包线

最终得到3.5米漆包线和一个铝壳

网友:
图图呢,有谁看见图图了

网友:
接在6.5khz电源上看看会不会发生谐振

网友:
L/C串联的吧

网友:
电感留着,下次直接换10μ普通电容,再将电感串上去就行了,能省点银子

网友:
居然电容里有铜

网友:
以前拆过,还真不知道这里面有电感

网友:
我去,还有6个工业微波炉电容,差点扔了

网友A:
电抗线圈在频繁的电机换向时,减少对电容的充放电冲击。

网友:
赚了,又有铝又有铜

网友:
这个头一次见  我拆过标准电动机电容     一个塑料壳 里面接的一个手指头大小的 铝壳的电解电容  然后灌不知道啥胶 黑乎乎的做配重  反正不是环氧树脂

网友:
才60个uH,,抗毛线冲击

网友:
电容里面有电感,只见过电容壳外面有一扎线的

网友:
保留腊管和带骨架的线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抗线圈在频繁的电机换向时,减少对电容的充放电冲击。

减小冲击,保护可控硅

网友:
这种电容还真没见过,铜线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