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推荐一个低电平触发双电源切换电路

楼主(2022-03-18):
开帖之前网上还是找了一圈的.发现都是内置电池和外部电源切换的.也就是高电平切换.
现在需要低电平切换.有没有人能推荐一个.

需求:
如图所示.load是12v继电器的吸合线圈.
有5v和12v两路电源.
手里有c005t延时芯片.此芯片上电默认是低电平输出,延时结束后输出高电平.
上电时候让延时芯片先低电平输出5-6秒触发12v输入让继电器吸合.
然后延时结束之后c005t会输出高电平,这时候断开12v只使用5v维持.

所以需要一个mos组成的开关电路,在低电平时候,让12v导通5v不导通.
延时芯片结束延时后,恢复高电平,此时断开12v接通5v保持继电器的吸合降低功耗.
请问有没有符合要求的电路图?

不用pwm是因为这种直接降压的比较方便.打算做十路继电器电路.
全都用单片机输出pwm的话那么多路不太好做,降压是最简单可靠的.

网友A:
不要另外电路,利用继电器切换12V和5V电源就行了。用C005T控制一只5V继电器,上电时C005T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继电器输出12V电压,延时时间到后C005T输出高电平,继电器释放,输出5V电压。

网友:
用一个PNP三极管倒相一下输入信号就行了

网友:
用三极管做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另外电路,利用继电器切换12V和5V电源就行了。用C005T控制一只5V继电器,上电时C005T输出低电平,继电 ...

不是.5v和12v只用来驱动线圈.吸合后降低电压是为了省电.
触点端是过220v的,和低压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5v和12v只用来驱动线圈.吸合后降低电压是为了省电.
触点端是过220v的,和低压无关 ...

不一定要切换电源吧。吸合后串个电阻进去,降低电流。R21阻值需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切换电源吧。吸合后串个电阻进去,降低电流。R21阻值需要计算。

切换电源效率比较好.电阻发热和功耗效率低一些.
使用mos也是为了内阻小一点.
请问有合适的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换电源效率比较好.电阻发热和功耗效率低一些.
使用mos也是为了内阻小一点.
请问有合适的图吗? ...

上面的图 Q2  R22  组成一个反相电路,你加入你找到的高电平切换的图就好了。
也可以用逻辑芯片 非门或者反相器,把延时芯片输出做个反相就好了。

晚点还是不行再给你画个图把,现在没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的图 Q2  R22  组成一个反相电路,你加入你找到的高电平切换的图就好了。
也可以用逻辑芯片 非门或者 ...

等您画一个吧.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画mos管的版本.谢谢

网友:
自己用三极管家几个电阻翻转电平即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您画一个吧.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画mos管的版本.谢谢

下面这个图我用multisim仿真有点问题,搞半天还是实际搭个电路了,搭的电路能切换,你自己再验证下吧。没有AO3400A所以我用2N7002K代替,尽量用低VGS阈值的MOS管。

网友C:
你的10路节能怎么还没做出来啊,去年就回复过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08-1-1.html
这个是原理
10路需要增大一点C1容量.

单片机控制光耦就行了,不用额外的电源。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2666-1-1.html
这个是实际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这个图我用multisim仿真有点问题,搞半天还是实际搭个电路了,搭的电路能切换,你自己再验证下吧。没 ...

有一个疑问.这样5v不切断.会不会12v导通时候,电压会变成7.5v输出?
想起以前为了给电脑风扇减速用过这种并联的方法.
等您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10路节能怎么还没做出来啊,去年就回复过你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9008-1-1.html
这个是原 ...

因为现在做好了想重做一板省电的.以前就是普通直通没有省电方案.
暂时不考虑这个.一个是阻容不是高低压隔离,一个是多路的话,阻容供电会不够用也不稳定.
上次还用的变压器+线性稳压.最后弄下来不太理想.......趁着免费打样还没结束在搞一个

网友:
搞这么复杂就是为了省继电器控制电路那点电?莫不如直接用5V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疑问.这样5v不切断.会不会12v导通时候,电压会变成7.5v输出?
想起以前为了给电脑风扇减速用过这种并 ...

不会,因为有二极管保证电流单向。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用高电压来驱动继电器吸合,然后转成低电压来维持状态。
    这个很简单啊,在继电器供电回路串一只降压电阻,电阻两端并联一只大容量电解电容(注意极性)。当上电时,因电解电容的充电效应,继电器获得瞬时12V直流电压而吸合,此后电容充电完毕,继电器靠通过电阻的低电流维持吸合。
    11楼的复杂高科技设计让我想起了一个流传甚广的鸡汤文章
    某大型日化公司发现肥皂生产线上面存在包装时可能漏装肥皂的问题,该公司总裁下令组成了以博士牵头的专家组对这个问题进行攻关。该研发团队使用了各种高精尖技术(如X光透视、激光定位、仿真机械手技术等),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半年的时间后终于搞出了一套肥皂盒检测系统,每当探测到空的肥皂盒以后,机械手便会将其分拣出来。
    某乡镇肥皂企业也遇到类似问题,老板命令初中毕业的流水线工头赶快解决。经过半天的思考,该工头搬来一台电扇到生产线旁边对着传送带猛吹,那些空肥皂盒由于重量很轻,都被风吹下去了。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RC并联后接至12V电压,不需要5V了。电阻取值以确保继电器维持吸合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做好了想重做一板省电的.以前就是普通直通没有省电方案.
暂时不考虑这个.一个是阻容不是高低压隔 ...

光耦怎么可能不是隔离的呢

网友:
   这样的双电源切换电路应该挺简单的,多加一个12V继电器应该是可以的。 另外,这个切换电源也省不了多少电啊!5V供电带动12V继电器吸合不是很安全,如果负载电流大容易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