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改装大有5401工具箱,用的是博士冲击钻自带箱GSB10RE

楼主(2022-03-18):
第一次买锂电锤,我是水电工,工具实用为主,马宝卖的5401工具箱有点大,不好拿,每次出去干活都一大堆东西,当然工具箱越小越好。用的是博士10毫米冲击钻自带箱,里面隔板拆了,钓鱼用的海绵垫裁切下。唯一的遗憾就是放不了快充和第二块电池,但也够用了,基本就是安灯用,五金件大部分用的是手电钻,因为怕打坏瓷砖,三星5.2电池安5家灯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A:
红标的不常见,我用的是红标的,三个朋友用的都是黑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标的不常见,我用的是红标的,三个朋友用的都是黑标。

我买的也是红标,好像网上买的便宜的都是红标了

网友B:
还是工具包方便,工具箱只在家里做收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工具包方便,工具箱只在家里做收纳用

也对,先用几天,不方便就放包里

网友C:
塑料箱子比铁皮的反而耐用,我观察那些上门安装热水器的,用工具包的和工具箱的都有,因为不管是包或箱都装不下,工具实在是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箱子比铁皮的反而耐用,我观察那些上门安装热水器的,用工具包的和工具箱的都有,因为不管是包或箱都装 ...

我是灯具,卫浴都安,工具很多

网友D:
这个充电器不行,充的太慢,带着意义不大,出门就带闪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不行,充的太慢,带着意义不大,出门就带闪充,

有一个闪充,太大了,我一般一家都干大半天。电锤使用也就一会,充电时间会很充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闪充,太大了,我一般一家都干大半天。电锤使用也就一会,充电时间会很充裕。 ...

一块电池都能用一天了,带充电器也用不上,除非有切割机这类耗电大户才需要带充电器,在客户家里充电,有可能会忘记带走。

我用DCF887安装家具,工具包就随机一块电池,摩托车上一块备用,充电器放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块电池都能用一天了,带充电器也用不上,除非有切割机这类耗电大户才需要带充电器,在客户家里充电,有 ...

我工具都放车里,不拿回家。所以尽量在工地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