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ec 四代i5 8g 支持九针串口有好多台

楼主(2022-03-18):
四代i5标压  8g 120固态 继承显卡 成色还行。有五个USB九针串口。msats口 价格1100 大概有十几台,还有同款式的三代机,大屏幕价格

网友A:
哈,这些机型的键盘一旦……

网友:
我买了一台,成色确实不错,自带COM口,调试设备方便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这些机型的键盘一旦……

还好吧,这个键盘还能买的。

楼主:
三代 四代的机器都有大量接口全速度不错,散热好。还只是双赢盘,就是款式难看一点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好吧,这个键盘还能买的。

哈,可以买到的还是拆机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可以买到的还是拆机键盘?

对,这个键盘挺多好买的。nec 那种壳儿在一起的,不好买 而且这还有卖新的,淘宝上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