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联想x240 250二手笔记本

楼主(2022-03-18):
两种机器都有,成色好的,差的都有。有些是批量剩下的,有些是单收的,还有屏幕的或者触摸屏。有需要的联系微信13313336234。具体拍视频给你看,有些说不太清楚。不是一台还不是批量的货,比较杂乱,需要的联系。价格  x250 i5   8g 240g固态 1250
i5  x240  4g 120g   1050元  还有双硬盘的各种

网友A:
哈,配件大量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配件大量的机型……

配件比较贵,还容易坏的机型。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配件比较贵,还容易坏的机型。哈哈

X240貌似有不能装显卡驱动的问题,装了就无显示,不装吧又不能待机休眠~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40貌似有不能装显卡驱动的问题,装了就无显示,不装吧又不能待机休眠~

这个好像没有啊。这个不存在的,没碰到过。唉,联想这一系列机器所有的单手拿着容易出现蓝屏的概率高是通病。但是没有什么显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没有啊。这个不存在的,没碰到过。唉,联想这一系列机器所有的单手拿着容易出现蓝屏的概率高是通 ...

之前有台X250的,内存下面垫一小块海绵,单手拿就不会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台X250的,内存下面垫一小块海绵,单手拿就不会蓝屏。

是啊,当年所谓的高端机器,然后连外壳材质都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40貌似有不能装显卡驱动的问题,装了就无显示,不装吧又不能待机休眠~

待机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你那台机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待机应该没有问题,可能是你那台机器有什么问题。

网上百度了下,这种问题很多。你说是机器有问题吧,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