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槽下水波纹软管要常换

楼主(2022-03-18):
房子新的时候,下水道咋用都不堵,10年过后,可能每年要疏通,
15年后一年要通好几回,最影响住房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就是用水和下水通畅
我发现这个下水波纹软管也是堵的原因之一,
由于软管的波浪褶皱,
平时管壁油污会有厚厚一层,
当水槽倒入开水,或者一段时间后,
这种油污就会成片脱落,堵塞管道,
我曾经清洗过两次,1.3米长的软管,
一次清洗出类似蛇蜕皮的长条形油污,
另一次清洗出都是碎片,
这些油污碎片数量足有一茶杯那么多,
所以水槽下水最好用硬PVC管做下水,
相对可能好些,
用波纹软管的一年最好定点取下来清洗几次,
或者干脆换新的,免得堵塞下水管。
由于图片比较恶心,我就不上图了。

网友A:
  每年夏天 晚上倒一瓶威猛进去  早上温水猛冲  ……

一年两次最好  要在温度高时候 ……

网友B:
唉,俺家的下水就是个问题,老房子的设计令人无语——厨房就没设计下水管道,洗菜盆的水的经过埋在墙里面的管子转到洗手间的马桶下水道那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俺家的下水就是个问题,老房子的设计令人无语——厨房就没设计下水管道,洗菜盆的水的经过埋在墙里面的 ...

我家更无语,厨房和卫生间一个管道,只有50管,还挺长横管,卫生间的头发,加上厨房的油污,火星撞地球,堵上加堵,再加上我家二楼,还会反水,我想着一定要在外墙走明管,不然住着真的不放心,不开心。我出差几天就怕回家时水漫金山。我厨房常备3-4根疏通钢丝(PS钢丝用完要晾干,不然容易锈)小区旧房改造只是外墙涂涂,道路铺铺这种表面工作,其实对住房最重要的是下水通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年夏天 晚上倒一瓶威猛进去  早上温水猛冲  ……

一年两次最好  要在温度高时候 ……

不管是威猛也好,还是管道疏通剂也好,除非你管道正好堵塞,不然也存不到管道里,都流走了,作用微乎其微,倒是把波纹软管拆下来,放水槽里用威猛先生泡着清洗有点用,我每次下面和水饺,95度热汤都直接倒入管道,也能去除油污,就怕油污整块脱落,反而堵塞管道。

网友:
所以我洗碗都是一直冲水洗,目前为止没堵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俺家的下水就是个问题,老房子的设计令人无语——厨房就没设计下水管道,洗菜盆的水的经过埋在墙里面的 ...

一样一样,老房子设计时没考虑这些,甚至有些老房子的卫生间都是后来加的,污水废水的处理上简直糟糕得要命

网友:
二楼的总堵,花钱自己单独走下水吧,20年的小区基本都这样了,物业就是垃圾,旧改就是忽悠,刷刷外墙

网友:
我的厨房下水管采用50mm的钢丝塑料管连接,无存水弯,无皱褶,两端直接轧箍轧紧,十五年使用无堵塞,平常放大水及太阳能热水冲。

网友:
装修的时候都是买的不锈钢波纹下水管,想着一步到位,后来发现时间久了会堵很多东西还不好清洁。
后来买了白色的那种伸缩的波纹管,卫生间洗脸盆的和厨房洗菜盆的不一样,一次就都屯上放橱柜里,过半年到一年就换新的,省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更无语,厨房和卫生间一个管道,只有50管,还挺长横管,卫生间的头发,加上厨房的油污,火星撞地球, ...

我们城市旧城改造先是有个区上下水都改,后面的区只改上水了,拿着改上下水的钱,只改上水,

网友:
下水要买品牌的东西,口径大下水快

网友:
直接使用PVC管子,带活节的那种,啥都不是事。

网友C:
某宝上有下水道疏通剂,成分主要是氢氧化钠和铝热剂,用开水一冲,什么有机物油脂啥的统统溶的稀碎。
我经常看波纹软管排水不畅的时候,弄30克粉末,开水一冲,半小时后顺畅了。

网友D:
定期烧一壶开水直冲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期烧一壶开水直冲就搞定

开水冲干净的管道是有好处的,要是这个波纹管里已经有一层油污,可能导致整块脱落,反而会堵塞管道,这也就是有的管道通一次反而会更堵的原因,我经常要用通几次的,老管道没办法,有时三楼通完管道,我家二楼就溢水了,总管道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有下水道疏通剂,成分主要是氢氧化钠和铝热剂,用开水一冲,什么有机物油脂啥的统统溶的稀碎。
我经 ...

这个我用过,加热水会沸腾,其实没啥用,因为不堵的管道它流走了,已经堵的可能会有点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家更无语,厨房和卫生间一个管道,只有50管,还挺长横管,卫生间的头发,加上厨房的油污,火星撞地球, ...

才50的管子,是病根所在。
我住的老房子,快三十年了,卫生间主管道110的,厨房75的。PVC管道,我住四楼(共五层),没有因为堵费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50的管子,是病根所在。
我住的老房子,快三十年了,卫生间主管道110的,厨房75的。PVC管道,我住四楼 ...

4楼没啥问题的,最少不会返水,我后来买房都是往高里买,50管也有好的,我这个是厨房和卫生间走了一条管,又是头发又是油,碰一起了,横管又比较长,三通又用的直三通,没用顺三通,反正这窍门蛮多的,不经过疏通管道的长期磨难不知道,其实20年的下水道也不适合用很粗的弹簧疏通,我都是很小心的用6-8毫米的弹簧疏通,这样就导致,疏通的不彻底,有坛友说在弹簧头部绑一个钢丝球,疏通效果会好些,我有几次弹簧曲在下水道里面,取都取不出那才可怕,总之只有外墙走独立管道了。管道这东西,要么不堵,要么常堵,我家马桶就从来不堵,最多用皮老虎通几下就好。

网友:
拆过一次,下水慢,于是把水槽底部的侧排口打开,发现油已经糊满了管道,只能把管道全部拆下来清洗,清理出来半盆油渣渣,不夸张。。。。。以后换新管子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