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MH-MINI-360 做个调压线,问下铝线的电阻很大吗?

楼主(2022-03-18):
小红包撸的板子

上面带个 可调电阻。。可以调压

型号,可DC-DC 直流 降压

焊接好线。

12V 调到 5V ,配合上次打板的1转3可以用,

配合上次打板的1转3可以用,

12V 调到 5V ,可以接个设备,

问题是:
1,这线阻好大,是银色的,,横截面都是银色的,应该不是铜线
    试了下吸铁石不吸,应该不是铁线,
   说是铝线吧,但很好上锡,不是说铝线不好上锡的吗?
   0.3A的电流 就有 0.8V 的压降,还是单线的。。。大约0.5M长,这铝线电阻也太大了吧。。。半米就有3欧了??真是奇怪。

和可以过2A 电流 充电数据线  差不多的线粗,里面细丝也差不多,大概就是铝的?

2,这电路板稳压不行,输出电压会随着 输入电压变化。

网友:
铝线比较脆,弯折几下就断
但铝线不易上锡
或者是铝镀了什么东西吧

网友:
R……旗舰店还送笔,这个以前买过很多不耐用建议一安以下使用别接反接反必烧

网友A:
这个mini板的线路有瑕疵,所以不稳定,过大电流最好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ini板的线路有瑕疵,所以不稳定,过大电流最好改一下。

有很多仿的MP2307同步整流降压芯片,里面主开关管超过1安过流重启保护,至少比仿LM芯片有保护。正品拆机MP2307有3安过流保护,可用到2安额定电流,芯片晶圆比仿的大些。

网友:
铝能溶于酸也能溶于碱,泡氢氧化钠溶液里看看会不会消失

网友:
这个模块以前撸过,同步降压的,12-5 效率不低,稳压性能不错啊,输出端接线不能过长,线阻太大影响带载电压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ini板的线路有瑕疵,所以不稳定,过大电流最好改一下。

不是不稳定,而是品控不行出货有好多坏的掺着卖,这板子1.5A裸板一点问题没有,3a是峰值极限电流需要加散热~

网友B:
这是铜镀镍线?你确定线阻有3欧姆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铜镀镍线?你确定线阻有3欧姆多么?

没有好的表,测不出来阻值,已经换线了,没有那么高的压降了,在0.07v

网友:
看其他坛友发的贴,说这个模块纹波巨大,好像是电感选的不对

网友:
当然大了内粗,相比铜线

网友:
铝镀铜镍吧我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