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寻找一些可以正极电流取样的芯片

楼主(2022-03-18):
想找几款可以通过正极上的检流电阻的mV级压降放大输出的芯片,因为一般运放在这么小的差分电压输入无法工作。
例如ina183,但宝上好像买不太到~

网友:
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
226 3221 219这些都还可以

网友:
原装正品 贴片 INA199A1DCKR SC-70-6 电压输出电流分流监控器
这个也可以

网友:
180大把几毛钱

网友A:
我在想这个反过来用应该也可以用在负极取样

网友:
INA 的现在还是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想这个反过来用应该也可以用在负极取样

负极取样一个运放就好了根本不要这么复杂 但是在电源系统中是不可能负极取样的 所有的电路都要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