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牛肉白光一体化T12手柄,坛友帮分析下反馈电路

楼主(2022-03-18):
因为老的T12出了意外,全坏了,所以入手了2套新的,一套还是616小板,晚点再开帖子看一下。

一套就是这个一体化手柄,举得还可以,遂入手一套,电源用的是笔记本20V7A电源。

这控制板,带震动开关,倾斜断电,实现节能效果,其实不太好用,本身升温效果比较差,加热和回温都比较慢。

拍了下全电路板,坛友帮忙分析下如何修改反馈电阻达到控制升温快一点

这是全貌,看看图(应该是616电路抄板到手柄上)

就这么多了,单面板

楼主:
之前一直不知道那个旋钮的电位器叫啥,后来才知道叫西班牙电位器,比较少见,改天换一个手感好一点的拨盘

楼主:
大佬来看看@10655188

网友:
黑糊糊的谁看得到电路
自己抄吧。
如果明显比别的控制电路升温慢,看看加热灯在刚加热时闪烁是否明显,意思是其加热占空比小了?
还可以提高电源电压,达到提高加热功率的目的。

网友:
应该是616可是看不出来哪的问题啊

网友:
换超低内阻的mos管或者加大电压,反正外置电源换着方便

网友A:
T12电路好久没玩过了,用358做比较器的电路,加热周期通常是调整热偶电压检测端的RC元件的参数来设定的,在358的3脚外围找一下这两个电阻和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电路好久没玩过了,用358做比较器的电路,加热周期通常是调整热偶电压检测端的RC元件的参数来设定的,在 ...

好的    回头电源来了   我先试试增压到24V如何

网友:
黑色高级啊!我只在电脑主板和手机主板见过!什么时候玩电子的也信了黑色就是高级?应该是面向觉得是高级的客户吧。

网友:
看到才想起来,我也有一个,当时好像68买的,竟然一次没用过。。。

网友(2023-01-10):
同款!用着不错,还可从

网友:
电阻电容还排队了

网友:
GBEAC是什么电子?元件

网友:
看着没几个元件,板子的反面为什么没有?

网友:
T12是我的梦想

网友(2023-09-26):
我也是,可惜用的太少,现在价格不适合

网友:
同款,感觉也是这个回温慢,没老款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