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绿共阴管的疑问

楼主(2022-03-18):
坛友好,好久没来了,最近在组装一个白光T12的烙铁,用的是616套件

问题来了,用了搭配的3MM红绿共阴管就能正常发光,加热红色,达到设定温度后就变绿色

可是换上5MM共阴管,奇怪现象来了,只能加热绿色,达到温度后变红,
调转红绿位置后,就是反方向焊接的意思,却无法看到红色闪动,只能看到绿色,或者浅绿闪动

要说是共阴管击穿还是坏了的话,按道理反方向却正常,这是什么道理?

懂的坛友麻烦指教下

网友:
应该是共阴管工作电压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看下LED电压

网友:
驱动二级管的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