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 TP4056万能充电器

楼主(2022-03-18):
用4056模块简单DIY一个可以充各种尺寸锂电池的磁吸充电器,2块4056骑到一起加大充电电流到2A,模块底部粘贴铝片增加散热效果。磁吸头加铜皮降低接触电阻,效果不错。有图有真相

网友:
磁吸接触电阻大把,不稳妥。

网友:
之前看到有卖成品的,价格虚高没买,还是DIY的香。电池端是磁吸和热熔胶?

网友:
把磁铁包在铜皮里 还不影响吸力

网友:
做个夹子比较好……

网友(2022-05-18):
建议正负极磁铁要同极,这样在通电状态下,正负极不会吸在一起

网友:
玩玩4056不错的

网友:
这个创意挺好 回头我也做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叫18650磁吸充电线

网友:
做工还不错,就是看不到内部连接方式

网友(2022-08-11):
没看到制作方案

网友:
谢谢LZ的热心分享……

网友:
散热好像不够大。

网友A:
这种电池还好说,就是不知道手机电池那种怎么能做个万能充电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池还好说,就是不知道手机电池那种怎么能做个万能充电口

用以前的老的万能充可以改造我就改造了一个,把4056板子放里面别的没用的去除来就用外面的夹头就行了。

网友:
4056用着确实方便,还便宜,就是发热太大了,我现在都用5100的板子,一点不热。

网友:
通电状态下,正负极不小心吸在一起4056就........

网友:
准备做个可设定电流的,手头有好几种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