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降压电路可靠吗?TL431+三极管模式

楼主(2022-03-18):
这是为单片机供电的降压电路。输入12V输出5V。

网友:
不靠谱 7805不是现成的么,何必这么复杂。
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只不过当心自激。
这么复杂还不如几毛钱的7805

网友:
这是个标准的串联稳压电路啊,没什么问题,只要不超负荷使用,可靠性没问题

网友:
如果能用标准的三端稳压IC的电压,尽量简单就更可靠,比如7805,简单才可靠

网友:
三条腿的7805搞定,电流大就DCDC,也有现成的DCDC模块,也就三条腿,没比7805大多少

网友:
可靠与否要看单片机的消耗功率有多大,然后才是看这个电路。

网友:
如果是输入48V呢?只需要200ma电流,这样可以耐压的吗?

网友A:
很可靠,这不也是431的标准应用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可靠,这不也是431的标准应用电路吗。

这个三极管是个贴片的,温度比较高,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三极管是个贴片的,温度比较高,有点烫手。

在C极串个合适的电阻不就行了?!

网友:
只有负载电流在三极管的额定电流之内还是可靠的

网友(2023-01-08):
有既简单有便宜的7805  为啥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线性稳压,效率低发热大,除非电流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