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疫情期间拆解上海航天48V50Ah磷酸铁锂通信电源

楼主(2022-03-18):
废品站看到这个家伙,上仙域查看了价格, 保底600。
问老板多钱,300。换一个电动车电池48V20Ah要250左右,咬咬牙拿回来了,老沉了!

回家量了电压36V,欠压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充电。

用纸胶带把输出端子粘住,以免金属碰到打火,闲置以后抽时间搞起拆开看。

最近疫情需要六轮核酸检测,不能上班,就拆了,问题不少。

拆开前面板,有明显拆修过的痕迹。

心内一紧,莫不是电池坏了好多?!

有A、B两组插线

再量电压,32.75V,半年时间下降了4V

琢磨着开了上盖,看到有16块电池。
48V设计合计每块电池3V,但实际电压32.75V,平均每块电池只有2V!!
欠压这么多,电池会不会坏掉?!

仔细观察两侧发现问题:
A组电池端子,8电池串联,有块透明绝缘片遮挡防误碰

B组电池端子,看了下只有7个电池串联与A组串联,一块没有连接。

只有15块电池串联,平均每块电池2.18V,还是小。

下面准备每块电池都量一下电压。

网友:
继续继续啊

楼主:
拆下塑料片开始量A组电池都是3.28V,问题出在B组电池
有两块是3.28V,其余后面的5块是0V!
加上没连接的电池,也是0V!

想不明白,串联的电池内阻高了,容量小了,那也应该多少有点电压。
输出端能量出电压,好像这5块电池是短路一样。

准备把B组电池的架子拆开看看

楼主:
果然是怀孕了,有2块像要生了

有几块0V电池略鼓胀。
怪不得拆铁架螺丝的时候特费劲。

只有一个二维码,也看不出生产厂家

两个待产的电池有漏液的痕迹,初孕的4块没有漏液的情况

楼主:
找出故障电池了,也不知道4块轻微鼓包的电池有没有恢复的可能
把B组所有连接片拆下,把0V电池打包方便搁置
A组电池不用拆连接片,拆下两头的输出线,把透明塑料紧上,也搁置
合计着30一块买了10块电池。
怎么利用呢,24V需要8块,12V需要4块,还有2块总是单着。

再准备拆前面板电路板了

网友A:
铁锂耐过放,0V没事,不反充反极一般没事,找个可调电源设置3.5V5A,全部并联冲,不要串联冲 大概率能救活,可能会有点衰减

楼主:
后板

前面板好多灰,还有漏液的电容

特写镜头

这是个什么芯片,右上角的那一片都坏了吧

打开后门

特写

这是散热硅片挡住的一块

掀起盖头来细看

再把铝床帘掀开,看看有啥见不得人的

有腐蚀的情况,还挺严重
漏液处有几个原件被腐蚀,有个电阻烧了

用纸擦了下残迹,有个电阻可移动,还有2个找不到了

发现了一个正主

这边还有个翘腿的

右边的10个管子,为什么是10个不是16个

掀开看看,上面5个是一样的

下面5个是一样的

拆解完毕
不知道坏了多少元件,板子是没法用了
求平衡冲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锂耐过放,0V没事,不反充反极一般没事,找个可调电源设置3.5V5A,全部并联冲,不要串联冲 大概率能救活 ...

谢指点,两个怀孕厉害的没救了吧

网友:
50ah大概60多斤。保护板没坏能值100多块钱,电池一块钱一安时。留一组一致的自己用,剩下的赶紧出吧

网友:
羡慕你们总能在废品站捡到宝。通信行业设备使用率可能会高一些,不知道电池循环寿命怎么样,期待做一个电池容量测试,看看电池剩余容量怎么样

网友:
不如直接购买电芯自己组装

网友:
300块还是小贵了

网友:
0伏的扔有害垃圾或者卖给收废品的10元一节,有电压的3.2伏充电器充满再测试一下容量,有容量相差不超过500毫安的根据块数再淘保护板,如果容量都超过40安时建议组12伏,不足30安时建议并联,不足20建议直接卖废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指点,两个怀孕厉害的没救了吧

要是有鼓包,没漏液的话,可以充电试试,但是原来的地方肯定是不能用了,做太阳能灯电池比较合适,反正也是废物利用,不然也是要报废了

网友:
我建议,先买一个ZB2L3粗测一下容量,差不多的装一块,某宝有卖磷酸铁锂保护板的,再用原来的外壳,估计也能再装出来一块电池

网友:
感觉300块亏了

网友:
二手电池慎买,本来就是不行了淘汰下来的,几乎没捡漏的可能。

网友:
建议楼主把坏的电芯和板子以及外壳原样装回去,再卖给废品站,好歹回点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铁锂耐过放,0V没事,不反充反极一般没事,找个可调电源设置3.5V5A,全部并联冲,不要串联冲 大概率能救活 ...

怀孕出水了的肯定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