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6j1+6n3+6e2+6z4制作的电子管前级

楼主(2022-03-18):
疫情时,为了不给国家添乱,居家隔离期间闲的无聊,于是翻箱底的一些电子管折腾点东西玩。
就一些老收音机常用的管子,6n2、6p1啥的,没有大功率管,做功放的话功率太小不合适,干脆做个功放前级吧,给后级润润声

有了想法说干就干,首先在网上扒拉电路图,再找找各管子的参数和脚位图。用废光驱外壳做机箱,规划好布局开始制作。制作用时一天,调整各管的工作点电压用了近一天,经测试底噪很小,音量开到最大两米处能听到隐隐约约的交流声。
制作过程没有拍下,上传些做完成后的图片请老师们指点指点

正面,扭子电源开关和音量调节旋钮,两个6e2猫眼(也就是电平指示管)用来显示左右声道的电平,光条随音乐电平高低往中间闭合,动感十足

后面,品字型电源接口和莲花输入输出接口

底部电路,见老电子管收音机底板下走线很乱,我在搭棚时也就没理顺走线,按尽量减少电流声干扰的原则把各管连接了起来,后来仔细端详后感觉这也是一种凌乱美

这是6E2电平指示管的部分电路

开机后的效果

电路图我就不传了,就用的最常见的,网上一搜
一大片儿的那种电路

都说电子管声音独特,由于自己是木耳朵,13k以上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至于这个前级能起多大的作用,有没有起到润声的作用说实话我还真没听出来。纯属折腾着玩
不过看着电子管上星星点点的橘色灯丝,还是别有一番感受的

网友A:
做的真漂亮,只是我也是木耳!做出来也是浪费!

网友B:
楼主讲“音量开到最大两米处能听到隐隐约约的交流声”,我现在用的就是DIY胆机前级+晶体管后级,谈下我DIY前级的体会,最开始的电路是6N11+6N1的SRPP电路,听感还算可以,就是靠近音箱交流声隐约可见,为此花了不少时间从电路走线元件布局改了多次效果有限,后来无意中取消一级放大,前级仅用一级6N1(或6N11)SRPP电路效果非常明显,最大音量耳朵贴近音箱也很难听到交流声,虽说增益是低了点但CD电平输入还是够了。我的体会是胆前级想做好不容易,但做好以下这些离成功就进一了步。1 电子管的灯丝交流供电一定要用双绞线而且尽可能绞得密一点,2 搭棚时元件的引脚也要尽可能剪短,3 整机只能一点接地,接地点至机箱的选择尽可能在前级的输入端。以上仅供楼主参考,欢迎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音量开到最大两米处能听到隐隐约约的交流声”,我现在用的就是DIY胆机前级+晶体管后级,谈下我DIY ...

多谢指点,有3点符合你说的
1、元件引脚过长
2、所有接地没在一个点上
3、增益调的稍高
等有时间了再折腾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漂亮,只是我也是木耳!做出来也是浪费!

网友C:
咋一看还以为是“莲(LINN)”,再仔细看,光驱,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一看还以为是“莲(LINN)”,再仔细看,光驱,有创意

手头上也只有光驱外壳容易改造机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音量开到最大两米处能听到隐隐约约的交流声”,我现在用的就是DIY胆机前级+晶体管后级,谈下我DIY ...

行家!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