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屏幕内部有霉斑,可以更换12864吗?

楼主(2022-03-19):
1602屏幕花了。想换个屏幕,是直接替换好?还是有什么办法可以更改为12864

网友:
够呛,初始化命令好像不一样,

网友:
改程序才能改屏幕

网友:
这两个屏的程序差别很大

网友:
1602不能显示中文,12864可以,驱动程序上就不同,没法替换,非要换只能改程序。1602屏便宜,不漏液的话可以试着拆开清理?

楼主:
有想过oled但是太贵,后来发现貌似可以弄14432,这个不贵,字库比较兼容应该有成功的可能性吧?

网友:
这个要重新写程序

网友:
驱动程序不一样的,直接换肯定用不了,而且硬件接口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