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1.5V的无线键盘能用4.2V的锂电池吗,

楼主(2022-03-19):
(求助)1.5V的无线键盘能用4.2V的锂电池吗,手上有几节14500,想放到无线键盘上用,但又怕烧了键盘,有用过的吗,

网友:
找个小开关,安到隐蔽地方,用于控制接通升压和断开升压,试试看

网友:
不能,必烧,可用降压芯片处理,也可用2个分压电阻分压得到1.5V

网友:
还是降压使用吧,不能直接用

网友:
必须降压使用

网友:
一般来说1.5V进去会升压到3V左右。

所以,把锂电通过LDO降压后,直接通到升压后面即可。

就是开关麻烦点,可以用MOS管控制。

网友:
有变1.5V的降压板

网友:
来点狠的,先查一下无线键盘主控IC耐压是多少?一般是3.6V....不怕炸的....
如果是3.6V,正极串个二极管(压降0.7V)的...我不会告诉你,我现在在用无线键盘14500电池串个二极管用

网友:
一个罗技鼠标,原来是1节1.5V干电池,用1节3.2V磷酸铁锂替换上去也正常使用

网友:
我曾经也直接用4.2V,拆开键盘,牛屎封装,不知型号,直接上降压芯片

网友:
要拆一下,看下里面的电源芯片用的是啥,他支不支持宽电压,现在出的,好多支持0.8至5.5伏

网友A:
14500我还是选择用在动力电上,比如剃须刀,那个酸爽,再也不是那个1.2v镍氢充电电池那样有气无力了。

网友:
直接连接使用肯定不行。要么用降压模块,要么找到内部电路的电源部分研究一下供电电压再决定。

网友:
没必要折腾,搞不好并不实用。

网友:
自用罗技鼠标,用一节5号电池,买回来就直接上磷酸铁锂,坏了直接售后,用了好几年现在还很健康。就看楼主的键盘鼠标了

网友:
AMS1117 LDO 降压模块     1-2元

网友:
接个3117   转1.8v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500我还是选择用在动力电上,比如剃须刀,那个酸爽,再也不是那个1.2v镍氢充电电池那样有气无力了。{:019 ...

最近正在想这个事,不知道飞科剃须刀的电机能不能直接上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