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模块,无论升压,降压,如果输出和输入短路,实验过吗?

楼主(2022-03-19):
我前几天把一个升压模块,最便宜的,芯片b628的,这样短路了。
共地的。

好像不会烧?

网友:
这个就看芯片保护电路齐全不

有过流保护一般就烧不掉。

楼主:
从拓扑上说,是并联的。

网友:
输出短路可以有保护,还可以理解。输入短路是啥意思?

网友:
这个芯片我用过,,,接反100000000%会烧,,只能换一个芯片

网友A:
没试验过,升压的一般应该没有问题吧。

降压的DC-DC,如果输出和输入短路,即使模块没问题,但其负载可能会因为直接接通了较高的输入端的电压,会被烧坏。

楼主:
你可以输入限流,看看能烧不?

但真的有明显电流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情况,不一定。简单来说看工作模式,如果是降压电路,芯片支持过压保护,能反向吸收电流的,因为为了保持输出电压恒定,芯片会不断的把输出多出来的电荷往地上或者输入送,这种模式电流电压应力都很大,容易坏。升压的应该问题不大吧,但是如果没有过流保护也不成。

楼主(2023-01-24):
引用 网友A:
没试验过,升压的一般应该没有问题吧。

降压的DC-DC,如果输出和输入短路,即使模块没问题,但其负载可能 ...

7805.317短路可以的

网友:
只要保护机制齐全,是不会损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7805.317短路可以的

我说的是负载可能会因为接入了较高的电压而损坏,不是说电源自身的IC会损坏。我猜楼主的意思也是说输入与输出短路,等于跨线将输入电压直接接到了输出端,他的升压模块没有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实际电路情况,不一定。简单来说看工作模式,如果是降压电路,芯片支持过压保护,能反向吸收电流 ...

你的猜想建立在输入端的供电能力很有限情况下。如果供电能力足够,输入电压直接短路到了输出端,IC是吸收不了的(吸收的电流往何处去了?),可能因电压太高烧毁电源所带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