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冰箱启动器

楼主(2022-03-19):
就是一体设计根本没想让你有拆卸可能   暴力拆解

网友:
厂家套路,,两个零件做一起卖贵N倍

网友:
没看懂是怎么的启动功能!

网友:
长点见识,过去没见过。呵呵。

网友:
图片中碎掉的是PTC元件,在压缩机启动开始呈低阻状态,电机启动绕组通电,电机启动后呈高阻状态,切断电机启动绕组的电源,其他元件是过流保护。

网友:
质量不错呢,换个ptc片还可以继续用。
这玩意设计很巧妙呢,ptc负责启动,双金属圆片负责机器过热保护,电阻丝负责过流保护~3功能集于一体。

网友:
PTC到失效寿命,可以找片好的换上继续用,最好清理下双金属片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