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绿能XY-201L多功能手摇发电应急电源拆开晒晒

楼主(2022-03-19):
多功能:LED照明、5VUSB、12V直流、220V交流电(150W)供电。内置2并3串18650电池(65WH),可手摇发电机充电,也可用充电器充电。小巧便携,应急备用很方便。

网友:
看着像DIY作品

网友:
不是看着像,就是DIY的,早些年淘宝上很多DIY出售。

网友A:
能做成水力发电机吗?

网友B:
diy作品,用了6粒国产5c 2600mah电芯 单颗内阻16mr  6串总能量3.7x2.6x6=57.72wh ,因此容量有虚标。220v是个简易的方波逆变器,150w输出应该没啥问题,电池充满电依靠电池供电150w输出续航不会超过20分钟。电池放空靠手摇充满需要死命摇上3个多小时才能充满,5v输出应该用的2596,效率很低 不加散热连续输出最大1.5-1.8a左右,3a久了会冒烟~

楼主:
一看就是好几种现成的板子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y作品,用了6粒国产5c 2600mah电芯 单颗内阻16mr  6串总能量3.7x2.6x6=57.72wh ,因此容量有虚标。220v是 ...

行家瞅一眼就看到骨髓里了,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做成水力发电机吗?

能,但是堪比2万千里5长征

网友C:
手摇充满电需要几个馒头?要不改成自行车带动?想起小时候有个大哥,很是佩服,整个小发电机,用自行车带,就为了看电视剧。那时候电视剧一集分成3段,插广告,两集中间有10分钟广告。掐表换人,看一集电视把3个人累的够呛。没有稳压电路,还不能踩太快

网友D:
公模外壳、二手发电机、热熔胶,渣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摇充满电需要几个馒头?要不改成自行车带动?想起小时候有个大哥,很是佩服,整个小发电机,用自行车带, ...

多好的锻炼方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模外壳、二手发电机、热熔胶,渣渣!

没错,就是这样的,电池估计也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这样的,电池估计也不怎么样

这个没办法,恶性竞争的后果。

电池看起来还好,好歹还用的是电池支架组装的。

网友(2024-08-08):
本来想买一个,发现好多diy的东西质量一般,而且价格偏贵。就像我之前买的吹尘枪,diy的有刷电机和风道还有剐蹭(精准度不行)后来买的妙有吹尘枪 比原先那个便宜 做工好很多

网友:
如果用三相无刷电机,然后三相整流,是不是效率要高点,如果用空心杯无刷电机,磁阻力小点,可能摇起来会省力点

网友:
里面那个发电的马达,就是农村那种封闭电三轮雨刮器的电机。

网友:
手摇10分钟,充电1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