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压器点焊机试点0.2-0.3的纯镍和紫铜片

楼主(2022-03-19):
点焊载体为电脑配件支架厚1MM铁片,用的4000W模式,35平方把线,无快接,原配笔,送的焊针具体不知材质,电流最大,时间从最短开始尝试,点不上的再加时间,最后能点上的测试结果如下:

1、0.2纯镍,100%电流,0%时间

2、0.3纯镍,100%电流,0%-20%时间

3、0.2纯铜,100%电流,25%时间,无添加助焊剂,原配的焊针比较粘

DIY的一体焊笔还没弄好,手头还有0.3的紫铜片,等弄好焊笔后再上测试结果
点焊机之前发过帖子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8505-1-1.html

网友:
这样测试没多大意义,用个电池点,才能测试出效果!

网友A:
同一家买的同款,我的还是快接头,4000W模式一点就跳闸,接成单线圈2000W不能稳定点上,电流最大时间试了0-20,经常炸,有什么稳定点上的技巧吗,送的分体笔,买的一体笔和对焊笔都有

网友:
厉害了,焊铜好像要加助焊剂,转镍试试效果呢

网友B:
效果不怎么样,4kw功率点紫铜差老远了,黏笔黏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家买的同款,我的还是快接头,4000W模式一点就跳闸,接成单线圈2000W不能稳定点上,电流最大时间试了0- ...

换40A的空气开关即可,20的一定跳的~~~说是瞬间电流过大
炸是因为接触不良吧,用砂纸磨一下笔尖,点焊时用力压紧就没事了
快接头没问题的~~我只是有点强迫症而已,点不上就加时间,只要焊点不焦黑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效果不怎么样,4kw功率点紫铜差老远了,黏笔黏的厉害~

说的确实是一针见血  想点铜起码要几千快以上的变压器

网友:
点铜起码要 5v 4000A 以上的瞬间脉冲电流才能嗨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家买的同款,我的还是快接头,4000W模式一点就跳闸,接成单线圈2000W不能稳定点上,电流最大时间试了0- ...

如果家里断路器小,电线比较细,电容点焊机更适合,如果电线还可以,那就把断路器换个40A的或者63A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40A的空气开关即可,20的一定跳的~~~说是瞬间电流过大
炸是因为接触不良吧,用砂纸磨一下笔尖,点焊 ...

是32的,漏保,可能你的是D40的不会跳,炸是0.2镀镍互相焊一下飞出来火花,能亮好几秒,估计是一体笔调太松了,或者间距太远我得试试,很难达到老外那种笔尖亮一下不跳火花的效果。这个控制板刻度是1/2周期,最小半周期。还就估计是省事镀镍带互相点测试时候表面容易凹凸不平,电流本来是实接能焊上的虚接了,针都炸短一截威力有点大。估计想想办法给换个数控多脉冲控制板。。。

网友:
看图,觉得铜焊针都熔到工件上去了,不会是用的铜线当焊针吧,个人觉得时间太长了,只是奇怪为什么没有发黑?大力出奇迹?压到焊点不冒火花

网友:
这个功率尽量不要用一体笔,不然会炸你的胆战心惊

网友(2022-05-12):
引用 网友A:
同一家买的同款,我的还是快接头,4000W模式一点就跳闸,接成单线圈2000W不能稳定点上,电流最大时间试了0- ...

2000w和4000W是通过减少原边线圈匝数实现的,不过这样原边电感量不足,加上铁芯小产生磁饱和,就特别容易跳电闸

网友:
看着点镍都粘的厉害啊,焊点都是铜。

网友:
粘针太严重了,是不是焊针不好呢?还是电流不够。

网友(2022-08-13):
0.3焊不了吧 微波炉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
这个变压器看着不错

网友:
看这架势,都快成烧电焊了。如果只是为了焊电池组,没必要这样。

网友C:
点焊机工厂来了, 交流的点电池就算了,我们已经不生产了,严重损伤电池。
现在电池的都是晶体管,开关电源+MOS/+电容模组

网友(2023-12-31):
引用 网友C:
点焊机工厂来了, 交流的点电池就算了,我们已经不生产了,严重损伤电池。
现在电池的都是晶体管,开关电源 ...

能详细些吗?有发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