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OLED显示字符背景问题 字符留白部分该如何去除?

楼主(2022-03-19):
有关OLED或LCD显示学习的,都是用软件取模生成的数据,这样文字或字符都有留白部分,这留白部分该如何去除?

网友A: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留白就是不显示啊。

OLED就是很多微小的灯珠组成,你取模的黑色就对应亮灯,留白就对应灭灯。

网友B:
删除前后的0x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理解你的意思。
留白就是不显示啊。

比方16*16的字符,取模取出来显示,除了字符要点亮的地方是1其余都是0,这样的话,要是再背景图上显示,0部分就会把背景图这一小块覆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删除前后的0x00?

就是怎么只输送显示相应字符要置1的点,0的就跳过。不然,要是先显示一张彩图当背景,再显示文字,就会把彩图一小块都覆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怎么只输送显示相应字符要置1的点,0的就跳过。不然,要是先显示一张彩图当背景,再显示文字,就会把 ...

你的代码有问题。

单片机要开个缓存,这样0的地方就读取缓存来写入。

网友B:
显示的时候与背景进行或运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怎么只输送显示相应字符要置1的点,0的就跳过。不然,要是先显示一张彩图当背景,再显示文字,就会把 ...

你的回答还是没有说清楚,这样也清除文字背景了,文字跳转后呢?

楼主:
是的。我现在显示一个16*16的话,相当背景那一块16*16除了字符就留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时候与背景进行或运算?

我想表达的就是7楼发的图那效果。而我现在所有的字符文字都是一个框一个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回答还是没有说清楚,这样也清除文字背景了,文字跳转后呢?

就跟你上面发的图那样的效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跟你上面发的图那样的效果啊。

开缓存,把显示内容写进缓存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的时候与背景进行或运算?

搞定了,是进行&运算,都为1时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