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象印 NP-BU10-BA 电饭煲拆修经验分享

楼主(2022-03-19):
锅内进水,风筒烘干电路后,故障现象是屏幕无显示。通电后屏幕有显示,拆开后折腾几回彻底没显示了,测量排线接触不良,查到半夜,发现排线插座接触不良,排线插拔多次已经损坏,而且排线是21针,网上只有22和20针,网购22pin排线,下单因为疫情不能发货,觉得没什么飞线解决,按照电路板上插座标识飞线,飞好线噩梦开始,通电没反应,检查发现辅助电源没工作,所有控制电路没电,发现辅助电源110v输入断路,检查是锅底有个过热开关串接在辅助电源110v输入,用个2A保险替代过热保护开关,正常不应该烧过热保护开关,检查发现主控制板和电源板之间21针排线座标识错误,主控制板的1脚应该对应电源板的21脚,而我是1对1 ,21对21飞线!修改重新飞线,检查好像坏了2个npn三极管,更换后通电正常,用了6年 内置电池还有2.8v,电解电容容量基本上没变。
    使用体验,这个锅要严格按照说明书步骤做饭,简单说就是一定要洗米,把米洗净(米不可多淘这句话坑了很多人,米糠没营养还会严重影响米饭口感),个人经验快速洗米换三次水,比如三杯米就添水到三杯水线,米和水 都是不要多也不要少,不要泡米后再做饭因为这个锅做饭过程自带泡米程序了,选择白米精煮,57分钟后提示音饭好了,开盖放气搅和搅和饭后盖上盖子,再过几分钟后开吃,严格按照步骤来,这样煮的饭大米一粒一粒的Q弹香甜,不用太好大米就可以,一般没菜都能吃下一碗饭。象印官网上说这种锅可以增甜增香20-30%,大概这个意思吧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国产的类似ih锅做的也不错了,但是还差点意思,简单看传感器没象印的多,再有可能算法还差一点火候。即使普通电饭煲建议大家最好也按说明书操作,不要胡乱凭经验使用。   如果你比较随意或者肠胃不好,喜欢吃很软的饭这个锅显然没有用,站内也有这类试用视频,说这锅是智商税和普通锅没区别,其实根本没按步骤做饭就乱下结论。这样话买这锅没意义不如买个国产大品牌一百块钱就能用很多年。

楼主:
图片添加的说明怎么不见了?

楼主:
锅盖内拆开样子

网友:
好东西~ 这个确实好用

网友A:
有没有发现这货的时钟不准?一个月慢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发现这货的时钟不准?一个月慢5分钟?

发现了,时钟32768k晶振品质不行,晶振还没有焊接谐振电容,估计加上两个10pf陶瓷电容大概率能好

网友B:
米Q弹不Q看你买的是什么米,跟洗米没啥关系。
19266随便哪个牌子的米都Q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时钟32768k晶振品质不行,晶振还没有焊接谐振电容,估计加上两个10pf陶瓷电容大概率能好 ...

有道理!

网友C:
淘米会损失大量维生素B。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米会损失大量维生素B。

不淘米,会吃进大量的霉菌。
现在的稻谷,发霉的非常多,碾成米,看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米会损失大量维生素B。

日本有专门研究米饭的机构,象印说明书里明确说了,米必须洗净,你可以试下洗好再做饭,看看口感能提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米Q弹不Q看你买的是什么米,跟洗米没啥关系。
19266随便哪个牌子的米都Q弹。 ...

估计你从来不做饭,水加多了饭就黏糊了,再多就是粥了。特意看了下家里三袋米,都是执行19266生产标准,有50元的,有65元有75元的。锅搞这么复杂肯定有他道理,要不那么多人往回背?相信科学 过有品质的生活ok?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时钟32768k晶振品质不行,晶振还没有焊接谐振电容,估计加上两个10pf陶瓷电容大概率能好 ...

已经慢了,接电容会不会更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你从来不做饭,水加多了饭就黏糊了,再多就是粥了。特意看了下家里三袋米,都是执行19266生产标准, ...

你每天加水没个固定的量吗?我还没遇到过有哪天不Q弹的。
煮饭能煮成粥的你这还叫会做饭?

网友:
锅盖都这么复杂,难怪很贵了。

网友D:
用过的自然懂  没用过的基本都会说我299的锅和它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过的自然懂  没用过的基本都会说我299的锅和它一样

网上有不少测评视频,胡乱添水测试,简单粗暴下结论,说这锅就是智商税,没有任何科学依据试验论证就下结论:米不可多淘流失营养!  日本有专门米饭实验室,说明书明确指出米必须洗净,米糠没营养还严重影响口感

网友:
謝謝分享 做的优秀。   现在都做电磁了

网友:
很少人有按标准来加水,多数凭感觉吧

网友(2023-02-01):
顶盖好拆吗?有没有图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