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伏锂电池静态电流太大,怎么改才好?

楼主(2022-03-19):
静态电流1.8毫安左右,放着不用一个月内就没电了,查5606和B628都是几微安,不知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没有?

网友A:
扔了买个大品牌的就好了

网友B:
查查b628的电路。我买的德力普的9v电池,也是b628的升压芯片,实测待机电流40-80ua跳动,说明芯片处于低功耗模式,一直1.8ma说明芯片处于工作模式,或者芯片检测到有负载,又或者这个628不支持低功耗模式

网友:
简单的办法加个开关。

网友C:
是不是输出滤波电容太大,或漏阻,换更小的电容试试。

网友D:
4R7电感破损了。换颗大一点的看看能否降低静态电流。

网友:
2串的9v typec的电池好像绝种了,基本上都是升压的,microusb的倒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b628的电路。我买的德力普的9v电池,也是b628的升压芯片,实测待机电流40-80ua跳动,说明芯片处于低功 ...

我的这个是从400多毫安慢慢升到1.8毫安,几分钟才这么大电流

网友E:
留下外壳,直接两串,不要用升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输出滤波电容太大,或漏阻,换更小的电容试试。

手头没这种电容,找到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4R7电感破损了。换颗大一点的看看能否降低静态电流。

另外一个电感没破,电流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了买个大品牌的就好了

推荐个大品牌的

网友:
两串不香?非要升压?静态电流大干扰大,一无是处!

网友:
升压本来就是这样,两串它不香吗???

网友:
我觉得9楼说的对,两串就行,或者加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留下外壳,直接两串,不要用升压的

你说的,我改过感觉很好,就是没测过电流

网友:
我改的两串,保护板都不要,可调电源充电,满电8.4v左右。

网友:
我是在后背背了个2节5号电池座,2节5号锂电池也不用保护板。

网友:
我觉得是R6,R7取值太小了,量一下看看呗

网友:
试试这样多加个S8550三级管上去,应该可以把待机电流降到uA级别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