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请教一下,加热管的导线,怎么焊接?3d打印机的。

楼主(2022-03-19):
就这个家伙,喷嘴堵塞拆卸了几次后,加热管的导线折断了。

网上有卖加热管的,但是这个旧的好像粘住拆不下来(固定加热管的顶丝已拆),

所以先考虑下能否把导线重新接上去,不行的话,要把铝块也一起换了(品牌机,配件定制的不太好买。)

这是原来的线,是硬导线,满功率时大概要过5A电流。
测了下电阻,推算出额定功率应该是60w左右,3d打印的温度一般是200℃-220℃,加热管应该温度更高,不知用焊锡是否可以。

手上的工具有:电烙铁、点焊机。

补充内容 (2022-3-23 16:3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32&pid=12060052

补充内容 (2022-3-23 16:35):
已更新结果在26楼,有图片,传送门点链接:用焊锡直接融化成液体了。在某宝买了0.5的小铜管,暂时接驳上了,看看能用多久吧。

补充内容 (2022-3-23 16:40):
修好测试时,发现加热管能拆下来了!下次再坏换新的加热管~

网友:
先焊呗,断了再想办法...

网友:
温度太高了,锡焊会化的,压接或者碰焊吧

网友:
搞个线夹试试呗。

网友:
搞一截小铜管,压接后灌满焊锡

网友:
用螺丝固定,不然用不长

网友:
电烙铁不用想了,这玩意不吃锡,烧过以后又特别脆。过去用电炉子断了可以断点处搭几圈在搭接的地方撒点碎玻璃粉通电,不过也不耐用。点焊机不知道干不干得了

网友:
用铜焊,拿铜支去有钢板焊接的地方叫他帮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不是有点焊机,为啥不用?

网友A:
先用细铜线捆一遍 然后用焊锡即可 200多度工作温度不高化不了只是容易脆而已

网友:
温度高的只能压接,焊接不稳定

网友:
有条件用冷焊,铜铁铝都可以,铜铁可以碳阻焊  氩弧焊

网友:
线重叠2毫米固定住,点焊机开到最大电流设定0.2秒延时2秒,啪一下就烧到一起了,然后套上黄蜡管。
装饰项链的吊垂环开口我就是这样烧一起的。

网友:
有种300度的焊锡材料,那个应该能挺住,普通锡217就化了

网友:
如果有焊机,用碳刷碳阻焊把两个铜线融在一起

网友:
微波炉磁控管的灯丝,连接两个插头的地方,不知道是怎么焊上的?

网友:
清理氧化,找规格合适压线端子,不常用买便宜压线钳或者借下,压紧导线连接。3D打印总觉得金属头会与塑料浸润,然后氧化堵住,导热陶瓷头不易浸润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细铜线捆一遍 然后用焊锡即可 200多度工作温度不高化不了只是容易脆而已 ...

好办法,我想到的办法是,拆一个5号电池,剪一点点电池皮,然后包住线,用钳子压,试试挂点锡上去,搞定,重要的是固定好,才不容易松动,掉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