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天骏烘干机

楼主(2022-03-19):
家里的烘干机突然不出风了,拆开发现风扇供电的11V变压器初级断路,手头有一个12V3A的开关电源刚好可以放进去,换上使用正常。

11V变压器初级断路

拆出变压器线头,把初级线头处断路的地方重新接上,用万用表测量仍然不通

刚好有一个12V3A的开关电源

可以放进去,且离发热盘有一定距离

网友A:
话说这烘干机是干嘛用的呢?感觉跟电饭煲差不多大小,袜子?

网友B:
有可能是初級溫度保險過熱熔斷了。這看著就象個玩具啊,要真正好用,還得買大傢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烘干机是干嘛用的呢?感觉跟电饭煲差不多大小,袜子?

烘衣服的,挂衣服的布柜没有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初級溫度保險過熱熔斷了。這看著就象個玩具啊,要真正好用,還得買大傢伙啊 ...

用了几年了,在我们南方地区很实用,但厂家偷工减料了。配机变压变11V400mA,而额定电压下风扇电流为560mA,功率偏小。所以换个12V3A的开关电源,能放进去就好。

网友C:
铝线粉化了?

网友:
烘鞋,袜子的吧

网友D:
东北人表示,用不上这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线粉化了?

铜线的,厂家配的变压器功率偏小且线头处的铜线有被暴力压痕,有可能是在入气口堵塞的情况下,风扇电流过大,造成压痕处烧断。

网友:
偶家的和你这个外形一毛一样,不过已经吃灰几年了

网友E:
开关电源经典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北人表示,用不上这玩意。

南方在春季经常会有连续多天阴雨或“回南”天气,衣服根本晒不干,只能用电来烘干,用这个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经典维修。

疫情情况下,有些地方已经延期发货,所以手头有开关电源能代换,就不买线性电源变压器了。

网友:
这玩意没什么卵用东北人冬天有暖气我这夏天偶尔吹风扇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