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个寿星补汁老年养生播放机 内有失望

楼主(2022-03-19):
这是674868761月初发的拆个老年养生播放机 内有惊喜,记得我家有两个只,以前随手拆了一只和坛友的一样,是个不穿衣服的U盘,接电脑把它装上MP3文件,开机自动放音乐,不会播放广告了。

只这两天没事就找出另一只来,拆的时候就发现和以前不一样了,因为螺丝升级了,不再是十字,而是梅花T8,加大普通老百姓的改装难道。

拧开4枚螺丝,还是拆不开,电池仓里有个标签,以为撕开有螺丝,竟然是一张不穿衣服的TF卡(这卡还特别有料,这事后面会说到),拔出这卡后就轻易打开外壳

楼主:
上内部图,2020年的产品

楼主:
现在说说这张TF卡,一眼看上去就是没有封装,事实因为它突出的黑色芯片比正常TF卡高了一倍,而且没有任何文字。可能因为厚了,所以无法插尽读卡器,因为插入读卡器时觉得不够深, 接入电脑时会响一下,但没有读取出盘符,在硬盘管理上也没见

SD卡套更进不去,太浅了,觉得触点也碰不到。

所以想看里面内容和换成MP3文件暂时只能是放弃。

网友A:
卡有什么料,继续说说哈

楼主:
利用不上它的原装卡已够失望了,最失望就是连正常TF卡在这机器上也兼容不了,

因为不插卡,或者插正常的卡,是无法开机的。

网友:
继续研究,期待有新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有什么料,继续说说哈

不知道,要看它那个黑色肿瘤内容,第一步就要破坏一个读书器或者SD卡套。

我暂时不想更更失望,担心拆了还是读不了,就亏大

网友:
应该是格式不对读取不了,这个卡是wson8封装的贴片tf卡,粗略看了下应该没有故意打乱引脚,应该就是普通tf卡就能兼容

网友:
是你的太短,碰不到g点,人家自然不发声

网友:
材料很差啊

网友:
有可能只是一颗spi flash

网友:
专用格式?没必要整的怎么复杂吧

网友:
我也个这样机器上的卡,但是正常卡,安读卡器上读不出来,格式化也格不了。

网友:
为了更好的骗人和防羊毛,骗子真是煞费苦心

网友:
又是这老年人广告机我都看过几十次了。

网友:
这款我已经研究过了,用的是SPI flash,我拆的那款是没打磨的,用的是winbond 25Q128

网友:
别折腾了,那个卡里的内容不能被你拷贝了去的。
我自己就有一歌扔了可惜原因就是里面还有些催眠小故事挺好听的,想拷贝下来结果电脑上不识别。

网友:
看着好养生啊~

网友:
绿存储卡和播放器应该是定制方案加密,特意做成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