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利用空余开关面板,用STC单片机做了个厨房定时器

楼主(2022-03-19):
之前厨房里用的是这个刀具带的机械定时器,老妈说声音太小,定时也不准,于是做了个电子定时器。
长这样,放在厨房空余的开关面板里(装修时开关里带了零线)

最开始也没想画板子,所以就搭棚焊。
先准备材料,STC单片机、LED(带秒点、温度点)、按键、蜂鸣器、洞洞板,还有一些阻容。

在86空白面板上比划比划,好像还挺合适

焊接,电木的单面板质量真特么差

正面,面板也挖好窟窿了(纯手工挖的)

装上,这是设置定时时间的界面

这是倒计时的界面

这个是显示时间(与倒计时的区别是显示时间时秒点闪烁,倒计时不闪)

电木板子质量实在太差了,正好有免费打样券,所以就画了个板子,哪天坏了可以快速换上

源程序在楼下:

楼主:
这是源程序,随手写的,想要拿去。电路板打样文件也在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源程序,随手写的,想要拿去。打样文件也在里面。

最高99分钟?

网友:
这颗STC现在啥价了???

网友:
楼主这是库存的不要钱

网友:
长时间计时建议用外部32.768K晶振。

网友A:
早些年经常煎药做过一个。现在嘛,手机息屏状态说一声“小爱同学,倒计时20分钟”

网友:
经常烧水,经常忘,安了一个机械定时器。

网友:
高大上!!!!
我是用电扇120分机械定时器+蜂鸣器做了个倒记时铃,免得烧糊锅底。

网友B:
“小爱小度,15分钟后提醒我粥煲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些年经常煎药做过一个。现在嘛,手机息屏状态说一声“小爱同学,倒计时20分钟” ...

家里2个小爱音响,走到哪里都能倒计时,哈哈

网友:
记号一个,以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爱小度,15分钟后提醒我粥煲好了”

+1000000

网友:
为楼主的孝心而感动,不过LED定时器太耗电,还不如去深水宝淘一个LCD厨房定时器,超大屏幕、操作简易(仅三个按键)、耗电省(1节或2节AA电池能用一两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爱小度,15分钟后提醒我粥煲好了”

从来不用这种所谓的智能音箱,其话筒24小时都在悄悄采集你家所有的声音上传,经过语音识别后变成大数据,深夜你跟老婆的肉麻声响都被其听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这种所谓的智能音箱,其话筒24小时都在悄悄采集你家所有的声音上传,经过语音识别后变成大数据, ...

他们不听这个的,网上的声音比你的好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来不用这种所谓的智能音箱,其话筒24小时都在悄悄采集你家所有的声音上传,经过语音识别后变成大数据, ...

知道唤醒词的原理吧?不是唤醒词人家才懒得理你,每次识别都要占用服务器资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他们不听这个的,网上的声音比你的好听。

以后度娘可以开收费业务--叫床声音搜索,付费功能,可以查询识别出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