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penwrt如何添加打印服务?

楼主(2022-03-19):
有个极路由,别人说刷个固件就能无线打印了,可是我刷了几个都没有打印服务

网友:
需要添加打印机插件,试试老毛子系统

网友:
有这么几个方案,p910nd,cups,virtualhere,还有老毛子用的asus打印系统。其中各有优劣,cups可以在armbian下支持airprint,virtualhere 可以支持扫描。用过p910nd因为不支持某些hp打印机,很久就被我淘汰了,virtualhere和asus需要安装客户端,都被我淘汰了。目前用cups最多。

网友A:
老毛子用的asus打印系统

现用Epson LQ630支持

网友:
你这个固件有地址么,想试试

网友B:
https://opt.cn2qq.com/padavan/

自己在里面找到你的型号  具体怎么刷百度下

网友:
试试老毛子的系统,我的爱普生l850和一个佳能08年的机器,都完美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毛子用的asus打印系统

现用Epson LQ630支持

我也有老毛子啊

网友:
你想实现手机wifi打印吧?
这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opt.cn2qq.com/padavan/

自己在里面找到你的型号  具体怎么刷百度下

插个眼。有空试试。

网友:
系统里面应该可以安装ipk包里面搜print包安装应该可以

网友(2022-04-22):
下载好插件,上传到tpm,然后opkg,就是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