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开关电源检修求助

楼主(2022-03-19):
开关电源有一路17V没电压,但不知道是输出在哪里。
图纸显示是连着一个充电泵电路和TP3336,看了实物并没有TP的元件,充电泵也不知道是哪个(板子上只有一个单纯的DC-DC降压芯片,没有PWM控制芯片)。电阻也没四位数编号的Rxxxx。图纸的TP是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TP=TEST POINT

楼主:
测试点一般是怎么样子的?

网友A:
看图结合你说的,

觉得你思路走偏了。

最后一个接线图,明显17V是从主板上过来的,不用管它有没有,你就看电源上该有的电压有就行了。

然后去查后面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结合你说的,

觉得你思路走偏了。

之前也考虑过可能有的电压可能是从主板来的,请问你是从这个图的哪里看出17V是从主板来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也考虑过可能有的电压可能是从主板来的,请问你是从这个图的哪里看出17V是从主板来的呢?

因为这个线再也没有通向其他地方的线路。

也就是没有其他线路的V+3_3之类的,说明这个电源没有向主板供电的通路。

所以不用管它,测其他有用的电压看看正常,那么电源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线再也没有通向其他地方的线路。

也就是没有其他线路的V+3_3之类的,说明这个电源没有向主板供 ...

昨晚已经确定了只有17V没有电压,其它的电压在按开关的几秒内都正常(然后负载保护后会消失),stanby电压是一直都有。那么现在可以认定主电源基本没问题了?
主要是根本没想到主板上某个电源IC能产生17V的电压。

网友B:
感觉像空脚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空脚没有输出。

那两个脚不接到B面的,应该是接过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两个脚不接到B面的,应该接到过孔

不是,原设计就是没有17V输出线路。你量测一下P1的第13脚和P2的第3脚会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原设计就是没有17V输出线路。

难道跟左下角那个lm2642有关?LM2642 Two-Phase Synchronous Step-Down Switching Controll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跟左下角那个lm2642有关?LM2642 Two-Phase Synchronous Step-Down Switching Controller
...

你这个又是哪里的板子?这里的黑色线连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又是哪里的板子?这里的黑色线连到哪里?

这个是主板,黑色排线和主开关电源电源相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主板,黑色排线和主开关电源电源相连

你测量一下POWER板上的P1第14脚和P2第3脚会通吗?看你这个POWER是单层板哪里来的过孔?POWER板正面拍图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一下POWER板上的P1第14脚和P2第3脚会通吗?看你这个POWER是单层板哪里来的过孔?POWER板正面拍图我 ...

不通。

上是1脚

网友B:
红圈两处不通说明是对的。原线路POWER设计就没有17V输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两处不通说明是对的。原线路POWER设计就没有17V输出功能。

好的,我先把这路17V找出来

网友C:
充电泵是个三脚稳压器吧,图纸上有2个 ,都没看到?
不觉得单独没有17V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泵是个三脚稳压器吧,图纸上有2个 ,都没看到?
不觉得单独没有17V输出。 ...

我刚刚才注意到,图纸上是充电泵【Circuit】(别的是Switching 【Device】),说明可能不是一个具体的元件。板上除了A1428没有三脚的稳压器。

我奇怪的是,如果17V和其它几路电压都不是主开关电源上出来的,为什么要连接上主开关电源上,完全没必要吧?

网友:
我通常查几路电源都是先看总电源,总的没事再一路路的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