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 开卡卡Program MPISP,参数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2-03-19):
请教各位大佬2T 4贴镁光NW920  镁光062E 2*1G缓存参数如何设置?开卡一直卡Program MPISP,是哪里出问题?

楼主:
缓存设置改了,提示read id after reset cpu fail 错误

网友A:
第一,没有正确识别颗粒,点后面的AUTO,看能否识别到

第二,缓存设置有误,位宽应该选16BIT

缓存设置保存好后,记得点一下CREATE IMAGE.
然后保存CONFIG,开卡

网友:
当然是缓存设置出错了

网友:
缓存1Gx2,设置不对。
2022年还有买新板的,也不嫌贵。。。。

网友:
缓存没有设置好,检查后确定要生成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没有正确识别颗粒,点后面的AUTO,看能否识别到

第二,缓存设置有误,位宽应该选16BIT

请教一下,我已经按照这个顺序和参数来设置过了,还是报同样错误,是还漏了什么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已经按照这个顺序和参数来设置过了,还是报同样错误,是还漏了什么参数?

识别主控后先点一下图中的感叹号,看看CE是否识别正常。截个图看看。

然后CONFIG选择B17的

还有缓存容量选择2048M试试。

网友:
卡25%肯定是缓存的问题,你把颗粒拆了,空板看能不能过到75%,空板都卡25%那就是缓存没搞好

网友(2023-09-17):
这个问题真是让人苦恼啊,缓存也换了几次,始终卡在25%

网友:
会不会板子有问题?有的可以过,有的不行

网友(2024-06-07):
2262开卡不简单,没原来的46,58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