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威克士wu130拆开清灰

楼主(2022-03-19):
闲来无聊,把手电钻拆开清清灰,夹头还是挺不好拆卸的,夹头螺丝用起子机打出来的,螺丝刀根本拧不动,夹头这是常规卸法,注意用脚踩住,调快档,我是大概三次就下来了,图片里有表示。齿轮箱没拆因为没有清洗设备,但是上了点黄油。齿轮箱调档位置灰尘非常容易进齿轮箱里。我的作业环境灰尘还大。也没想到解决办法,以前的博士有刷就是这样,灰进齿轮箱都成油泥了,减速齿磨的程亮。还好转速不够。

楼主:
有空研究研究换个超短夹头,夹头规格是3/8的。

网友A:
我的是不坏不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不坏不拆,

我用坏1个博世了,因为开关进灰导致触点失灵,换一个100+我就直接买了个新的。所以才有了这次的清灰。以前也是电动工具从不保养,除了电镐偶尔加加黄油,换换碳刷外。

网友B:
本来挡住不进灰了 这一拆哈哈哈哈。

网友C:
拆夹头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挡住不进灰了  这一拆哈哈哈哈。

不会吧,别吓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夹头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的?

反丝,大部分手电钻夹头螺丝都是反的。主轴是正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夹头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的?

反丝 顺时针是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空研究研究换个超短夹头,夹头规格是3/8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夹头螺丝是正丝还是反丝的?

反丝,里面的螺丝是反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反丝,里面的螺丝是反丝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