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KG-F系列高精度电池房车库仑计快速安装使用指导

楼主(2022-03-19):
第一章 测量10-120V电池的接线方式
第一步
首先把电池负极的线拆下来
然后再拧到分流器中带LOAD标志的铜螺丝上面;
第二步
再做一根线连接电池的负极和分流器中带BATT标志的铜螺丝;
连接线承受电流的能力不低于原电池负极线;
第三步
再把测量模块背面的接线柱拨动到2W处;使用4P排线连接分流器和测量模块;
第四步
使用一根1-2.5mm²的细线连接电池的正极和测量模块右上角的VSNS接线柱;
第五步
使用数据线连接测量模块和显示屏,显示屏亮,正常显示电池电压;
注:如果是多节电池组成的电池组,电池正极=电池组的总正极,电池负极=电池组的总负极;
第二章 手机APP的安装
Android手机用户和iOS手机用户都可以通过游览器扫描二维码进行下载。
iOS手机用户也可以在苹果商城里面搜“ kG系列”进行下载
第一步:扫描测量模块上的二维码获取手机APP并安装成功;
第二部:打开手机蓝牙
第三步:打开手机定位(这是由于安卓系统要求的,我们郑重承诺不会收集任何位置信息)
第四步:打开手机APP点搜索,选中BTG00X设备,读取设备的测量信息;
第三章 容量初始化设置
手机App和显示器都可以完成容量初始化设置
首次使用前需要正确设置电池的有效容量和当前剩余电量百分比。如电池的有效容量未知或不知道当前剩余容量需按以下操作步骤检测:
a. 将电池组的电量放空或放到自己不想放电为止,此时电池的电量为默认0电量;
b. 进入系统设置中的预设电池容量设置,将容量值尽量设大(例如预估20Ah的设成30Ah);
c. 将剩余容量百分比设置为0%,再对电池组进行充电;
d. 充满后查看显示器中显示的剩余容量值,并将这个值设置到预设电池容量中;
e. 此后放电时电流颜色为蓝色,剩余容量值减少,电池百分比降低;充电时电流颜色为绿色,剩余容量值增加,电池百分比升高。

网友A:
好工具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工具值得拥有!

是的 好工具值得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