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菩提根打磨个戒指自己戴

楼主(2022-03-19):
菩提根,网上买的打磨个戒指自己戴
先是用粗砂布去皮,然后截掉两头形成一个小圆柱
用钻头打眼然后用阶梯钻头掏洞
用各种砂轮砂布打磨
最后用1000目和2500目抛光,没用抛光膏,没用羊毛轮,感觉2500目砂纸抛的也挺好
就戴上了,感觉还行上成果图

菩提根,不是树根,是一种植物的种子
棕榈科贝叶棕属植物贝叶棕的种子。菩提根的表面粗糙并伴有花纹,里面白润,类似象牙白的颜色。如果燃烧菩提根,会有植物的清香。菩提根经过长时期的盘玩会变成黄褐色,表面会出现碎纹理。

网友A:
颜色挺漂亮,话说这东西的成分是什么啊

网友B:
菩提根是什么?有 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颜色挺漂亮,话说这东西的成分是什么啊

就是一种植物的种子 棕榈科贝叶棕属植物贝叶棕的种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菩提根是什么?有 什么用

棕榈科贝叶棕属植物贝叶棕的种子,对于我来说就是玩吧,但在有些商人眼中它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意思

呃……手机拍图直接发上来然后电脑编辑文字,这样方便

网友:
种子长啥样的???

网友D:
好像打磨的太薄了!

网友E:
这个很容易裂,我原来的串上用这个隔断,结果裂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打磨的太薄了!

买的小了,如果是再大一些的就能再厚一些了,现在我就是只把外面的厚皮去掉就这样了
现在是厚度不到两毫米,如果再大一些的就好了

网友:
这个厚度马上会磕坏的吧?不过确实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应该大多是做珠子的吧,菩提珠???

网友:
这么漂亮,不做一个给老二戴,可惜了。

网友:
是树根做的啊

网友:
描述很简单,三言两语,我有连个,打磨都费劲,别说做戒指了,真的,细致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很容易裂,我原来的串上用这个隔断,结果裂了好多。

这东西就不能当真,这东西都说什么开片,不就是有裂纹嘛,换个名词让人们觉得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