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nspiron 14 5421 开机黑屏 报警7次

楼主(2022-03-19):
装完系统后,发现硬盘没有改为ACHI,重启进BIOS改过来后进系统蓝屏,强制关机,然后开机就黑屏了。
开机后能听到风扇在一直转动,屏幕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管用。后来开机就听不到动静了,然后就是连续七次的BIOS滴滴报警声音。
这个情况是不是显卡坏还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网友A:
Dell,滴滴7下,应该是显卡问题。。。这个据说是这个型号通病

网友:
既然动了BIOS就恢复下试试呗

网友:
显卡门机器

网友B:
拆bios电池三分钟再装上,然后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l,滴滴7下,应该是显卡问题。。。这个据说是这个型号通病

更换显卡还是显卡虚焊?

网友:
去年给朋友的7420换了个主板,显卡花屏,花了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显卡还是显卡虚焊?

一般都是拿电脑城,他们再信息检测,一般都是拆主板,重新压一下显卡或者南桥之类,收费应该不超过200,但您这个故障由于是修改bios后发生,建议先从主板bios电池入手,恢复出厂(放电或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bios电池三分钟再装上,然后重装系统

这个是最简单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