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一台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吹风

楼主(2022-03-19):
『X折腾』拆修一台不知道什么牌子的电吹风同事家的电吹风

U型的螺丝刀才能打开的

经测,输出线断路,重新接好并且烫锡

做好固定,装好还人

完毕,总之很开心。

网友:
竟然有3c认证,里面的接头没有没有包扎?

网友:
质量还不错,成功修复更不错。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热缩管?

网友:
维达·沙宣 Vidal Sassoon     手柄上有标记

网友:
额简单的修理。。

网友:
记得看几个吹风都是进线那里断了

网友:
杂牌子危险系数太大了,还是买正品大牌子比较放心了。

网友:
今年也捡了两个,一个是串激电机的,不错。一个是这,不认识名字。能改个热风枪不?功率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