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办公室仪器接个业余级别的地线,避免感应电压和仪器自保

楼主(2022-03-20):
(本故事发生在一年多前)
高频焊台在线焊接的时候仪器端口会保护,一番检查发现是接地不良导致。
这是之前的接地点,在一个角落的天花板上,把地线绑在了消防水管上

工业区内到处在搞雨污分离,重新铺设管道,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挖到自家楼下了,找了一根长约1.5米直径约25mm的螺纹钢, 用钻头钻了个孔,然后把4平方铜线用螺丝拧上,又找了半斤环氧树脂调配好倒在半截矿泉水瓶里,把接线那头插在瓶子里等整个固化,这样接头防腐处理算搞定了,这个过程图片找不到了,请看官脑补

等工人铺设管道的时候拿了两包烟给人家,对方直接就同意把钢筋埋在他们挖的坑里,顺便把绿化带的线槽也挖了,直接挖到墙脚,这蓝色的就是连接钢筋的线头,当时找的旧线,有点短了,pvc管里的是连接室内的地线,这里做了个接头,缠了好多胶带,一时半会不会烂断就行。

pvc管沿墙脚固定

一楼到二楼好高

进屋了

细节

工具

这是电子仓库,虽然ic类的元件很少,还是要接上

车间里的线槽,现成的,丢进去就行,套了pvc管,省的老鼠咬

这是办公室上面的线槽,也不知道这些粗线是去哪的,经历多手的厂房屋已经没有人能搞清楚电路走向,比蜘蛛网还乱

白色pvc管是新加的地线

铁线槽90度拐弯,还是在人进不去的地方

用了很多个弯头,接出来了,其实看不见的地方不用接这么好看

吊顶上面,好多杂物

还有一堆石膏板边

接到下面就好看了

这边是静电实验室,地上铺了铁皮,让人体和仪器等电位

这边是工作台,网络分析仪就放在这的

静电皮连接也正常,这下应该不会有感应电压了

END

网友A:
接地电阻小于4Ω多点接地,电线要6平方了

网友B:
室外是很业余,室内倒是专业的。

网友:
这个线细了吧。

网友C:
线细了,至少要用16平方的

网友:
哇,这是典型的挖社**义墙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地电阻小于4Ω多点接地,电线要6平方了

铜线好贵,只舍得4平方的地线,反正也是业余级别,能起到保护功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是很业余,室内倒是专业的。

都是业余,室外人家地盘没的玩,不然埋个三角形地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细了,至少要用16平方的

16平方,买一卷线比仪器还贵了吧

网友:
家里老房子没地线,我用2.5的铜线焊在阳台的钢筋上,零线对地线的电压大约6V左右,电脑机箱就不带电了

网友:
我家这边小区的地线早就被偷掉了,电网的人过来接过又被偷了,后面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D:
楼房啊,原先没有地线?不是高于2层的建筑都要求接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房啊,原先没有地线?不是高于2层的建筑都要求接地的吗。

工业园租的厂房,90年代的房子,电力线都是明线,造房子的时候只有防雷接地,没有静电接地,

网友E:
需要这样吗?不太懂

本地,楼房地线直接接在楼房的混凝土里面的钢筋上,地梁遇险有埋设地线的金属块

然后,所有房间都留有接出来的地线,需要的接上即可。(似乎,楼顶的避雷也是连接在这个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这样吗?不太懂

本地,楼房地线直接接在楼房的混凝土里面的钢筋上,地梁遇险有埋设地线的金属块

最后一句是重点,打雷的时候会有风险

网友F(2022-06-09):
一直搞不明白现在的地线搞那么粗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搞不明白现在的地线搞那么粗有什么用。

短路的时候烧火线 对人身更安全